[PIC®/AVR®/dsPIC®产品] 想在mplab x ide上代码调试,设置断点直接跳过了

楼主(2016-09-21):
我试了软件断点。但是提示:断点无法解析为有效的程序存储器地址

设置硬件断点提示
我用的ICD3仿真器

网友A:
CLTWDT有错误,你没看到吗?
另外断点不暂停或者人为暂停后不停在当前PC处,是因为你的工程路径可能包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B:
大哥,你笑死偶了,防真下看门狗是关闭得,那一句是无效的,你挪到下一句就可以了,以后注意

网友B:
追加一句,我用的是汇编嵌入,因为PICC和XC得写法有点不一样,坑爹,所以我一般使用:asm(“clrwdt”);
而不需要考虑是用的什么支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