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I2C配置

楼主(2016-09-21):
首先配置 I2C
1. 通过 APB 复位 I2C, 使能 I2C 时钟
2. 使能 GPIO 时钟, 配置 GPIO 在 AF OD 模式
3. 使能 I2C ( PE="1")
4. 设置速度参数 FREQ CCR F/S DUTY TRISE
A : CR2.FREQR = 期望的I2C时钟, 一般设置为最大的时钟 36 MHz
确定了 Tck = 1 / FREQ -- 类似于 CANBus 的时间片 Tq
B : PE="0", 设置适当的 CCR F/S DUTY 以及 TRISE, PE="1"
标准模式 Tlow : Thigh = 1 : 1
快速模式 Tlow : Thigh = 2 : 1 ( DUTY="0")
快速模式 Tlow : Thigh = 16 : 9 ( DUTY="1")
以上类似于 CANBus 的 Tseg1, Tseg2
设置 CCR 决定了时钟高低占用的 Tck 个数, 同时确定了时钟的Tbus
标准模式 Tbus = 2 Tck * CCR
快速模式 Tbus = 3 Tck * CCR
快速模式 Tbus = 25 Tck * CCR
首先设置 Tck, 然后根据期望的 TBus 设置 CCR F/S DUTY
假设 Tck = 125ns ( FREQ = 8 Mhz), 期望 100 khz Tbus="10us", 上升时间 Tr = 1000 ns
采用标准模式 F/S = 0 : CCR = Tbus / 2 / Tck = 10 000 / (1+1) / 125 = 40 = 0x28
TRISE = ( Tr / Tck ) + 1 = ( 1000 / 125 ) + 1 = 0x09
5. 配置 I2C 模式 : CR1 = ( ACK="1", SMBUS="0", PE="1" )

楼主:
现在可以正常通讯了

1 发送开始位 ( BUSY = not ( SDA and SCL) ) 只有BUSY = 0 时, 可以发送开始位

A 首先等到 SR2.Busy = 0 ( 总线空闲)

B. 产生开始位(自动切换到主机模式) 设置 CR1.START = 1 后,

C 等待 SR1.SB = 1 (开始位已经发送) -- 通过写入 DR 清除, 或者 PE="0" 清除 SB 位

SR2.BUSY=1 (总线不在空闲)

SR2.MSL=1 (已经切换到主机模式)

2. 发送地址 ( Addr<<1 or R/W) ( 7位地址模式)

首先清除 AF ( Ack Fail ) 然后设置 DR = ( Addr<<1 or R/W) 然后等待

1.SR1.AF = 1 -- 没有从设备响应

2. SR1.ADDR = 1 -- 从设备响应

首先读取 SR1 : ADDR, TXE = 1 ( 发送地址时, TXE不会设置为 1 ?)

然后读取 SR2 : BUSY MSL TRA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