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傅立叶变换形式等价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22):
重发一下图,

楼主:
网上还有下面这种,变换,很容易看出,这个变化和上面左边那个等价,等上面的左右似乎不等价(或者说由一个推导不出另外一个)

楼主:
上面积分变量和积分上下限,有些是错的

楼主:
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A:
三种用的符号不太一致,但都对,第一种有个笔误而已(如下)。常系数上,后两种是一致的,第一种稍有不同,但这个不要紧,反变换能还原就行

网友B:
可知2pi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知2pi是什么意思?

哪个2pi?我写的红色2pi是我自己推导的,似乎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知2pi是什么意思?

2pi在通信领域就是角速度与频率的比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2pi在通信领域就是角速度与频率的比值

我是说:式中2pi从何而来?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式中2pi从何而来?有何意义?

1. 2pi从何而来?
傅立叶级数  --> 周期伸缩变换  --> 傅立叶变换公式,公式中有2pi. 参考柯朗的数分引论

2. 有何意义?
这个不知怎么说?数学公式的意义只有把公式中某些量指定意义,其它量才有意义,不如上面第二变换,指定x表示时间,那么u就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