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帮忙鉴别一下PIC16F1938单片机的真伪

楼主(2016-09-22):
【1号芯片】【4号芯片】
【2号芯片】【3号芯片】

能看出来有什么不同吗?
图上1 和 3   的 mark 点 发亮,有反光  我查看以前做的产品上用的芯片 也都是发亮的  。
2 和 4  没有反光。是最近这一批的 。供应商给发的不多只有几管。背面的印字不一样  我看不懂。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假货。
事实上这一批到市场上已经有客户放映参数乱了(EEPROM 数据乱了)。之前也是一直很稳定的。

网友A:
仅从图片上看不出来,假的可能性不大,市场出现EEPROM数据乱一般都与代码可靠性和干扰有关,记住,好的代码三分之一是基本功能,三分之二是异常处理。这样的产品才能在使用过程稳定运行

网友B:
我分析也是,假的可能性极小,还是好好查一下程序吧!?

EEPROM 出错本身受很多因素影响, 除了代码BUG和纠错之外,最多一般是电源稳定和杂波,辐射干扰。

我一般用PIC,没有不用EEPROM的,也可能使用用环境不同,没有出现过EEPROM出问题的。

还是重中之重从代码找,假的可能性极小!

如果可以,贴出代码,一起分析!

网友C:
芯片的技术含量太高,想山寨都山不了滴

网友D:
看下是否不同国家封装的。

网友E:
我们代理MICROCHIP的芯片,可以帮你们看下,假的不会有,主要是看是不是原装的,市场上有翻新的芯片

网友F:
Trace Code        Assembly Lot        Wafer Lot        Foundry Lot        Scribe        Allocation Date        Part Number        MPC        PSI rev        Mask Rev
16295SA        ANAP171700388.000        GRSM416303466.0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3-JUL-16 15:12        PIC16F1938-I/SS        LEAY27N2XB04        F        A3

Trace Code        Assembly Lot        Wafer Lot        Foundry Lot        Scribe        Allocation Date        Part Number        MPC        PSI rev        Mask Rev
15244WC        MTAI161101591.000        GRSM415522196.200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6-JUN-15 13:54        PIC16F1938-I/SS        LEAY27N2XB04        E        A3

没问题的。

网友G:
前段时间我公司买到假货了,印字比正常的会偏上一点,不是在正中央。  当时我们换了个供应商,没别的原因,就是他这里便宜点。
表现出来的特点是: 用烧片机烧芯片,有些能烧进去,有些烧不进去。
后来,换回原来的供应商,就没有问题了,100%的合格率。

网友H(2016-12-02):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我公司买到假货了,印字比正常的会偏上一点,不是在正中央。  当时我们换了个供应商,没别的原因, ...

好吓人,烦这种事

网友I:
建议 代理购买,保证质量,可能有部分封装测试厂质量未通过的IC  在处理过程中流入市场,小心马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