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4.7 版本怎么添加math 文件啊

楼主(2016-09-22):
stm32F103系列在使用mdk 环境怎么添加 math 源文件啊
想使用 ABS ()函数 或 sin() 函数 等等

网友A:
#include“math.h”
就行了,然后就可以abs(x)

网友A:
在调用该函数的前头加了一句“extern double abs(double __x); ” 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math.h”
就行了,然后就可以abs(x)

安照你的指示
. warning:  #223-D: function "abs" declared implicitly
怎么解决 去哪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用该函数的前头加了一句“extern double abs(double __x); ” 就没事了

高人, 这是问什么呢,能讲解下吗, 也没添加math 源文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 这是问什么呢,能讲解下吗, 也没添加math 源文件啊

数学函数库属于基础库,会自动包含进路径的,路径不需要你添加,只需要你包含进来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照你的指示
. warning:  #223-D: function "abs" declared implicitly
怎么解决 去哪里添加 ...

警告?你添加个外部函数说明,看下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你添加个外部函数说明,看下面的回复。

非常感谢
如果我想使用 sin()函数
调用该函数的前头加了一句“extern double sin(double __x);
这样对吗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我都加了,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我都加了,貌似没问题。

您加的什么 ,math 库
还是头 extern double abs(double __x);

网友C:
不行就自己写个头文件添加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