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快捷键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1、切换层的快捷键在*键,用起来一点都不方便,现在我想改到TAP键上,但是在快捷键修改没找到这一项,请教下是在哪里修改的?
2、每次修改快捷键后再次启动用回复默认了,有办法不让他回复默认吗?

网友A(2017-01-11):
双击工具栏空白处,进去点击commands下左栏的all选项,右栏选定相应要改的快捷键双击进去,shortcuts那一栏里有当前的和替换项,在替换项你键入你要改的就ok,注意别键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