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进入 deep sleep之后,如何重新下载固件

楼主(2016-09-22):
GD32 MCU进入 deep sleep之后,Jlink和GD-Link都无法识别芯片,请问这时候该如何操作,才可以重新下载?谢谢!

网友A(2018-06-14):
硬件复位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想办法唤醒MCU的状态的

网友C:
手册上有没有说明?

网友D:
这个还能怎么做?直接先唤醒MCU的再说

网友E:
这个利用硬件上的硬复位的,让那个MCU复位退出当前的状态的

网友F:
这个想办法进行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