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电复位

楼主(2016-09-22):
通电复位(PoR)是一个回路,能提供恒定可测量的电压给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的初始应用。PoR系统确保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每次在相同的条件下开始通电。

一个PoR系统可以是一个外部设备,但在复杂的处理器或控制器中,PoR被集成在主芯片上。最基本的PoR系统包括一个电阻和电容,它们有特定的值并且连接在一起,当首次加电时,电容可以进行充电,充电时间是可测量并持续的。然而,计算机使用PoR时,则需要加入额外的源件,包括施密特触发电路。设计PoR电路时,通过多次试验和查找错误调整了充电时间,使得在计算机开始运行前,所有的处理器或控制器电路可以给自己设置正确的初始值。

一个设计良好的PoR电路,可以确保计算机通电时,每次(或者大多数时候)都能正常启动,并且从不(或者极少)马上死机。这项功能不仅减少了用户对于不能正常启动计算机的极大落空感,而且它还提供了对付顽固的系统崩溃的最后一招:冷启动。所谓的冷启动,是指计算机完全断电一两分钟,然后再重新供电。

网友A:
在复杂的处理器或控制器中,PoR被集成在主芯片上

网友A:
一个设计良好的PoR电路,可以确保计算机通电时,每次(或者大多数时候)都能正常启动

楼主:
PoR电路,可以确保计算机通电时,每次(或者大多数时候)都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