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复用功能可以用模块产生的信号替代键盘中断吗?

楼主(2016-09-22):
大家好!
       今天学习到引脚复用功能,我有一个疑问,烦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大家请看图片下面的那个表格,拿第一行的PTD1引脚来讲,它支持除了I/O以外还有键盘中断(KBI0_P25)和多功能计数器2通道3(FTM2_CH3)以及SPI1_MOSI这三个输入。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使能了KBI模块,并且让FTM2_CH3映射到这个引脚,那么当FTM2_CH3产生溢出信号,输入到这个引脚上后,是否可以正常产生中断呢?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是否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网友A:
楼主应该先说一下用的具体什么型号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先说一下用的具体什么型号的mcu

谢谢这位大哥、每次我的求助帖子您都给我回复。 我用的片子比较冷门,飞思卡尔的KE06芯片。哈哈,不过我自己已经解决问题了,您给我说的,能者自答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每次我的求助帖子您都给我回复。 我用的片子比较冷门,飞思卡尔的KE06芯片。哈哈,不过我 ...

加油。
发帖也是个梳理思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