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定理] 直流电源传输信号,接收端取电+信号接收电路2

楼主(2016-09-22):
以前发过此问题,现在有进一步进展,但也有问题。
先说需求:
电源线16v,在此电源线上传输2.5kHz信号。曼彻斯特编码。波形实例如下图显示。

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此电路不能影响线上信号的形状(1处波形),可以有幅度变化甚至波形变化,但要能电路解码。
我用了串电感的方式来解此问题。见下图。

工作电路等效阻抗,我这里粗略等效为16v下 160ohm 到 16kohm +200uF的电路。如下图:
下图中,左边为激励,平时为16v,间隔产生0-16v的方波,周期400us,接收通过一个二极管,到达节点1,希望节点1处与发送端波形一样,以便解码。
节点1往下为20mh电感,电感实际带直流电阻约20ohm,所以等效20mH+20ohm。再往下就是板上其它芯片及电路,等效为160ohm 到 16kohm +200uF.(数字电路工作,电路不是固定值)。
此处节点2就是板的工作电压,接DCDC芯片转3.3v,希望越稳定越好。

在这里看到,节点2处(粉红色线)已经满足要求。但节点1(黄色线)处波形畸变,还有振铃现象。我模拟能力差,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怎么改善。
我知道的是这和二极管有关,因为去除二极管就没有此现象。但此设计不能去除二极管(实际上是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管,我简化了)
请专家提供帮助!

网友A:
还没有完全看明白整体电路,有个不成熟意见。D1的结电容与L1组成CL电路,可能与铃振有关,D1换成没有结电容的,可能L1还要并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完全看明白整体电路,有个不成熟意见。D1的结电容与L1组成CL电路,可能与铃振有关,D1换成没有结电容 ...

谢谢,我知道是D1的结电容影响了结果。但是没有想明白波形为什么会这样。
D1结电容不可能没有,L1接电阻试过了,没有用。
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目前,将电感值增大,能够改善节点1处波形,增大到200mh时,波形基本和发端相似,但由于电感直流电阻太大(200ohm),导致取电电压减小,节点2处电压不到5v。所以不能使用如此大的电感。
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
1.   二极管是怎么影响节点1处的波形的?
2.   用串联电感的方式来处理两线制电源/信号传输的取电,这种方法在我这个应用合适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maychang
@chunyang
@t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