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ICL7660,+5V输入,本应该输出-5V,实际输出+0.8V

楼主(2016-09-22):
ICL7660,在电源模块,想给OPA2277运放供电,+5V输入,本应该输出-5V用来做运放的负电压,实际输出+0.8V,这是为什么?我运放已经焊上去了,但是没给信号。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6脚接地,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下,是否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6脚接地,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下,是否是假货

6脚是悬空的,需要接地吗?怎么样用示波器看是否是假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6脚是悬空的,需要接地吗?怎么样用示波器看是否是假货啊?

这是datasheet里的,所以,6脚应该不用接地吧

网友B:
要么假货,要么芯片坏掉了。
换用SGM3204吧,比7660小些:

网友C:
先断开负载看看。如果负载接错,导致负载太大,输出电流超了,电压会上升。

网友D:
-5V 负载断开 测试下输出

10uf 焊的什么电容?
最佳的是陶瓷电容 不要搞电解和钽电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断开负载看看。如果负载接错,导致负载太大,输出电流超了,电压会上升。 ...

我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不对,输出0.3V,只有换换看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 负载断开 测试下输出

10uf 焊的什么电容?

-5V负载断开,还是不对,实际输出+0.3V,用的是胆电容,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D:
你确定钽电容极性没焊反?

网友D:
钽电容 ESR 过低,启动瞬间电流大 超出芯片范围 所以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 负载断开 测试下输出

10uf 焊的什么电容?

我用了陶瓷电容,输出-2.8V,为什么还不是-5V呢,哎,,,,,

网友D:
电流不够啊
解决办法 换方案
或者 并联使用

网友D:
你带了几颗运放?

网友E:
把负载断开,再换颗新的焊上试试。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后来换了不同ESR的10uF钽电容试,有一种ESR的钽电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一般用无极性的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G:
我用过 当时三个电容全是使用10uf的陶瓷电容

带负载能力没测 但是带3个358运放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钽电容极性没焊反?

胆电容极性对的,换了陶瓷电容,好些了,现在觉得我手上这几块芯片质量问题很大,换了3块芯片了,每个输出都不对,结果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 当时三个电容全是使用10uf的陶瓷电容

带负载能力没测 但是带3个358运放一点问题都没有。 ...

我只有两个电容用的陶瓷电容,哪里还有一个?+5V的输入电源的滤波电容你也用了陶瓷电容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无极性的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嗯嗯,用陶瓷电容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胆电容极性对的,换了陶瓷电容,好些了,现在觉得我手上这几块芯片质量问题很大,换了3块芯片了,每个输 ...

是空载测试?
输入 输出 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空载测试?
输入 输出 示波器看看

现在问题清楚了,首先,电容都最好选陶瓷电容,然后,这批芯片有问题的太多,我断开负载,换了3块才测到正确的输出。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后面跟了3个运放,可能7660带负载能力不行,所以一接上负载,7660输出就上到-3V,,,,,,,,,,,,,,,,,,,,看来要换方案了

网友D:
一颗带一个运放还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清楚了,首先,电容都最好选陶瓷电容,然后,这批芯片有问题的太多,我断开负载,换了3块才测到 ...

电路板不用改。换引脚兼容低内阻芯片。

各家的7660电荷泵芯片输出电流20mA时内阻约50欧姆,即压降1V。

内阻小一些的芯片:
MAX660内阻6.5欧姆;SP6661内阻5欧姆;LM2662/2663内阻3.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不用改。换引脚兼容低内阻芯片。

各家的7660电荷泵芯片输出电流20mA时内阻约50欧姆,即压降1V。

我也是这么想的,先试着换换看,感谢你提供的兼容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两个电容用的陶瓷电容,哪里还有一个?+5V的输入电源的滤波电容你也用了陶瓷电容吗? ...

恩,当时我三个都是陶瓷的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帮助,最后在总结一下,个人认为,ICL7660,首先电路中电容最好都选陶瓷电容,另外ICL7660输出电流较小,带负载能力弱,后面不适于加多个运放,有多个运放时,建议可以改用别的芯片,比如,LM2662,引脚兼容,但是注意,六脚接地。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H(2017-08-19):
不带负载时,7660输出最大值约-3.3V,用的是瓷片电容和独石电容都行,电解电容没效果,但还是达不到-5V

网友I:
电容泵反压的电流输出能力是很弱的,这点要注意。还有就是这个负压可以说不稳压,初始精度非常低,而且很容易随负载轻重漂移

网友J(2018-01-14):
引用 网友D:
-5V 负载断开 测试下输出

10uf 焊的什么电容?

手册写了极化电解类型,何解?

网友K:
你的7660是不是假货?看看我上传的资料!
加我Q920708273

网友L(2022-07-14):
引用 网友B:
要么假货,要么芯片坏掉了。
换用SGM3204吧,比7660小些:

你好,能分享一份sgm304规格书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