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while语句嵌套if else问题

楼主(2016-09-22):
程序如下,请大神们帮帮忙,C语言新手一枚。
出现问题:如果先按key1,则1、2两个灯都亮,再按key2和key3则都没反应;如果先按key2,一个灯亮,再按key3,另一个灯亮,再按key1,两灯都亮,但是再按其他的又没反映了。。。。总结一下就是:按了key1,再按其他就没反应,如果先按其他的,也只能轮回一次,不能重复按,例如按了key2.按key3,再按key2也不行了。。。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请指教,谢谢
while(1)
{
    if(KEY1==0)
    {
        LED1=0;
        LED2=1;
     }
     else if(KEY2==0)
     {
         LED1=1;;
         LED2=0;;
      }
     else if(KEY3==0)
     {
          LED1=0;
          LED2=0;
      }
     else
     {
          LED1=1;
          LED2=1;
     }
}

楼主:
我觉得大神们看了就会明白的,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得哪里出现问题了。。。在线等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文字的内容.

你代码的作用见下:
不按任何键 :   1灯灭,2灯灭
按住1#键    :   1灯亮,2灯灭
按住2#键    :   1灯灭,2灯亮
按住3#键    :   1灯亮,2灯亮
备注:这3个键的优先顺序是1-2-3,例如:同时按住2#3#键,算按2#键,同时按住1#2#3#键,算按1#键.

网友B:
==0是按下?

楼主:
对的 等于0是按下,我这段代码想实现的功能其实就是按键扫描,一个键对应一种功能,但是实现不了,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文字的内容.

你代码的作用见下:

不好意思,我说得不清楚。按键不是同时按下的,每次只按一个按键,就像按键扫描那种,类似按1显示1,按2显示2,但是我现在就是实现不了,不知道程序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KEY键均有上拉电阻,KEY123均定义为IO且已经设置为输入?

网友D:
把所有 else 这个单词都删了
最后那个不要
else 就是不能连续按键.排他...

网友E:
else if(KEY2==0)
     {
         LED1=1;;
         LED2=0;;
      }
怎么有两个 ;

米有关系

网友F:
原因1,是否接有上拉电阻,如果没有案件不能用P0口,

网友F:
2暂时把最后的ELSE1=1;2=1;屏蔽或删除,试试按键能否正常

网友G:
建议要消除抖动,while(key);  延时也要做一下几毫秒的。

网友H:
while(1)里没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别的地方

网友I:
改成
if(key==KEY1)
{
    ...
}
else if(key==KEY2)
{
    ...
}
else if(key==KEY2)
{
    ...
}
...

吧。

网友J:
最后的
else
     {
          LED1=1;
          LED2=1;
     }
去掉

网友A:
实在看不懂你的文字.

假如某个按键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功能,换一种情况,是另一个功能.推荐你用状态机的方式编写.

假如这个按键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种功能,楼主的这种编写方式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得不清楚。按键不是同时按下的,每次只按一个按键,就像按键扫描那种,类似按1显示1,按2 ...

你的程序的作用就是我在3楼给你分析的,请注意"按住""不按任何键"这2个词,代码没问题.
假如这不是你想要的功能,你再重新按你想要的功能写(我们都不明白你的要求).

按1显示1

松手后还显示1吗?还有这个显示是要一直刷新还是显示一次后就不用管了?

一个键对应一种功能

这描述也太模糊了.

我们一般一个键可以对应多种功能.
短按住
短按松手
长按住
长按松手
还有这个键和别的键组合,对应的功能实在太多了.

网友K:
KEY1,KEY2,KEY3是怎么判断的,上下拉如何处理,都对这个程序有影响。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点灯程序里没有延时,那么如果你的程序和硬件都没错误,那么你应该看不到灯亮才对,因为没有任何按键按下才是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得不清楚。按键不是同时按下的,每次只按一个按键,就像按键扫描那种,类似按1显示1,按2 ...

按键没有消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K:
KEY1,KEY2,KEY3是怎么判断的,上下拉如何处理,都对这个程序有影响。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点灯程序里没有 ...

不对."按住"时灯会亮,松手后所有灯才不亮,说不定这就是楼主想要的功能.

网友M:
程序里最好加个10ms左右延时去抖,另外KEY接的端口都是什么输入,上拉?下拉?浮空?楼主详细一说

网友N:
注意按下和按住的不同,
以及按下过程中的抖动,
建议消抖,
如果是分别按下,那逻辑没有问题的,可以在每个if里面消抖试试看(简单的延时再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可能还是没表示明白,我再重新说明哈。
首先我的芯片是atmega32,然后按键口初始化是输入,没有上拉,DDRA=0X00;PORTA=0X00;  LED输出口初始化是输出高电平,DDRB=0XFF;PORTB=0XFF. 先假设我8个口都用了哈,然后按键检测是高电平有效,led灯亮是低电平有效,头文件里面我有宏定义。 想实现的功能是:按键是点动的,按完就松开的那种,但是灯的状态是一直都显示的,只有切换按键才改变状态,我实际程序不是用KEY 和 LED表示的,只是为了看起来方便才这么写  不知道我这次有没有说清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可能还是没表示明白,我再重新说明哈。
首先我的芯片是atmega32,然后按键口初始化是输入 ...

按键检测高电平有效为啥写 if(KEY1==0)

楼主:
我加上延时消抖也没反应,还是按键只能按一次,就是按完1,按2,再按3,如果再循环回来按1或2或3 ,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可能还是没表示明白,我再重新说明哈。
首先我的芯片是atmega32,然后按键口初始化是输入 ...

这就是大家常用的按键.

按键是否有效,必须要有当前按键状态+之前按键状态等几个参数才能判断.

你这种只根据当前按键状态判断肯定不行.

还有你的定义也不好.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1138-2-1.html

按键程序最通常的做法:
定时获得键值,根据键值和持续时间来确定按键状态,根据按键状态和按键值做相应的按键处理.
获得键值要用1个函数或表达式完成.这样不管你是哪种按键,AD 独立 阵列式按键,你只需要改写这部分,多省事.
按键处理也单独开来,主要精力就是写该部分代码.
这样处理按键的优点:占用mcu时间短,几乎是0耗时,可以很方便的嵌入到任何应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大家常用的按键.

按键是否有效,必须要有当前按键状态+之前按键状态等几个参数才能判断.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我按键扫描执行这边一直整不明白怎么判断电平 怎么判断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O:
这种程序一看就是考虑不周全,限定条件不充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