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esp8266wifi模块的代码分析和讲解

楼主(2016-09-22):
stm32f103和esp8266,进行串口通信。
1,对stm32进行串口端的初始化。选择usart2串口,对其初始化。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2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2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2总线空闲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注意选择115200的比特率*
为了方便可以把所以的都设置成115200,(不一定需要)
2,
这儿一定要修改。这是对esp8266的使能端口进行的处理,一定要正确,引脚的拉高和拉低很重要,这儿就是这个原因,我那个时候调试了很久很久。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A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配置WiFi模块的片选(CH)引脚复位重启(RS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A*/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拉低WiFi模块的片选引脚    */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0 );

    /* 拉高WiFi模块的复位重启引脚  */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1 );

楼主:
3, 对端口进行控制的处理,这里对串口2进行申明,然后需要在4中的文件添加数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4,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的串口2的处理函数中添加这段代码。这儿是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当有中断的时候,这段代码吧收到
的数据进行存储。存储在结构体里面,在5中有说明,很重要的终端处理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 )
{
    char ch;
    //pStr = ESP8266_ReceiveString ( DISABL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if(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RX_BUF_MAX_LEN - 1 ) )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 ch;

    }

}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2, USART_IT_IDLE ) == SET )    //数据帧接收完毕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由软件序列清除中断标志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

}

楼主:
5,对应4中的结构体声明
个人觉得很重要,这样才可以在以后对数据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直接在结果体中进行取值和判断是否是想要的值,然后在进行相应的操作
extern struct  STRUCT_USARTx_Fram                                  //串口数据帧的处理结构体
{
    char  Data_RX_BUF[ RX_BUF_MAX_LEN ];

  union {
    __IO u16 InfAll;
    struct {
          __IO u16 FramLength       :15;                               // 14:0
          __IO u16 FramFinishFlag   :1;                                // 15
      } InfBit;
  };

} strPc_Fram_Record, strEsp8266_Fram_Record;

extern struct  STRUCT_USART1_1_Fram                                  //串口数据帧的处理结构体
{
    char  Data_RX_BUF[ RX_BUF_MAX_LEN ];

  union {
    __IO u16 InfAll;
    struct {
          __IO u16 FramLength       :15;                               // 14:0
          __IO u16 FramFinishFlag   :1;                                // 15
      } InfBit;
  };

} strPc1_1_Fram_Record, str1_1esp8266;

楼主:
6,下面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很多出可以使用,对于串口的esp8266模块很大的用处
对于at指令来说,这段代码是这个程序的核心,可以用这段代码完成这个操作。
函数返回值是布尔类型的,可以在while()里面调用这段函数,这样可以实现
一直循环的进行cmd操作,直到这句话进行完成以后才跳出。这样保证能够使得
每一条at指令都能执行,对于while不能一次性执行的at指令,程序将会一直执行
这条at指令,直到执行完成。
 /*
     * 函数名:ESP8266_Cmd
     * 描述  :对WF-ESP8266模块发送AT指令
     * 输入  :cmd,待发送的指令
     *         reply1,reply2,期待的响应,为NULL表不需响应,两者为或逻辑关系
     *         waittime,等待响应的时间
     * 返回  : 1,指令发送成功
     *         0,指令发送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Cmd ( char * cmd, char * reply1, char * reply2, u32 waittime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从新开始接收新的数据包

        ESP8266_Usart ( "%s\r\n", cmd );

        if ( ( reply1 == 0 ) && ( reply2 == 0 ) )                      //不需要接收数据
            return true;

        Delay_ms ( waittime );                 //延时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  PC_Usart ( "%s",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if ( ( reply1 != 0 ) && ( reply2 != 0 ) )
            return (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reply1 ) ||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reply2 ) );

        else if ( reply1 != 0 )
            return (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reply1 ) );

        else
            return (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reply2 ) );

    }

6,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函数,在C语言里面的,strstr();
这个特别的重要。对于这个程序来说。可以判断结构体内接受到的数据是否有自己想要的值,
然后,做出对应的操作,这样实现了远程控制的作用。
列入: strstr(a,b);
判断字符窜,a中是否有b一样的字符串。如果有,就返回真。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reply1 )

7,主动发送数据的函数。自己调用很好的使用。能达到很不错的效果,下面的函数里面有这个函数的调用的使用。

/*
* 函数名:ESP8266_SendString
* 描述  :WF-ESP8266模块发送字符串
* 输入  :enumEnUnvarnishTx,声明是否已使能了透传模式
*       :pStr,要发送的字符串
*       :ulStrLength,要发送的字符串的字节数
*       :ucId,哪个ID发送的字符串
* 返回  : 1,发送成功
*         0,发送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uc );
*/
bool ESP8266_SendString ( FunctionalState enumEnUnvarnishTx, char * pStr, u32 ulStrLength, ENUM_ID_NO_TypeDef ucId )
{
    char cStr [20];
    bool bRet = false;

    if ( enumEnUnvarnishTx )
        ESP8266_Usart ( "%s", pStr );

    else
    {
        if ( ucId < 5 )
            sprintf ( cStr, "AT+CIPSEND=%d,%d", ucId, ulStrLength + 2 );

        else
            sprintf ( cStr, "AT+CIPSEND=%d", ulStrLength + 2 );

        ESP8266_Cmd ( cStr, "> ", 0, 1000 );

        bRet = ESP8266_Cmd ( pStr, "SEND OK", 0, 1000 );
  }

    return bRet;

}

楼主:
8,函数主动接受的函数,这儿是主动接受的数据。
自己调用很好的使用。能达到很不错的效果,下面的函数里面有这个函数的调用的使用。
/*
* 函数名:ESP8266_ReceiveString
* 描述  :WF-ESP8266模块接收字符串
* 输入  :enumEnUnvarnishTx,声明是否已使能了透传模式
* 返回  : 接收到的字符串首地址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char * ESP8266_ReceiveString ( FunctionalState enumEnUnvarnishTx )
{
    char * pRecStr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while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if ( enumEnUnvarnishTx )
    {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 )
            pRec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else
    {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IPD" ) )
            pRec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return pRecStr;

}

9,,,,,,,,,,,,,,,,,
这是一个最整体的函数,作用是相当于对stm32驱动wifi模块,进行初始化,链接路由器账号,密码,以及端口号的设置。
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
* 函数名:ESP8266_STA_TCP_Client
* 描述  :WF-ESP8266模块进行STA TCP Clien测试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void ESP8266_STA_TCP_Client ( void )
{
    char cStrInput [100] = { 0 }, * pStrDelimiter [2], * pBuf, * pStr;
    u8 uc = 0;
  u32 ul = 0;

    ESP8266_Choose ( ENABLE );
     // PC_Usart ( "-1-----------------------------sss");
    ESP8266_AT_Test ();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STA );

    ESP8266_Cmd ( "AT+CWLAP", "OK", 0, 5000 );
///////////////////////   处  理  登陆密码的操作 ////////////////////////////////////////
    PC_Usart ( "------------------------------sss");
    ESP8266_password_join();

/* do
    {
        PC_Usart ( "\r\n请输入要连接的WiFi名称和密钥,输入格式为:名称字符+英文逗号+密钥字符+空格,点击发送\r\n" );

        scanf ( "%s", cStrInput );

        PC_Usart ( "\r\n稍等片刻 ……\r\n" );

        pBuf = cStrInput;
        uc = 0;
        while ( ( pStr = strtok ( pBuf, "," ) ) != NULL )
        {
            pStrDelimiter [ uc ++ ] = pStr;
            pBuf = NULL;
        }

  } while ( ! ESP8266_JoinAP (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 ); */

///////////////////////////////////////////////////////////////////////////////////////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ENABLE );
///////////////////////////////处理  tcp 服务连接的函数////////////////////////////////////////////
    ESP8266_linkTCP_join();

    /*

        选择tcp/udp连接代码,以上修改为固定,在函数ESP8266_linkTCP_join()内。
    do
    {
g       PC_Usart ( "\r\n请在电脑上将网络调试助手以TCP Server连接网络,并输入电脑的IP和端口号,输入格式为:电脑IP+英文逗号+端口号+空格,点击发送\r\n" );

        scanf ( "%s", cStrInput );

        PC_Usart ( "\r\n稍等片刻 ……\r\n" );

        pBuf = cStrInput;
        uc = 0;
        while ( ( pStr = strtok ( pBuf, "," ) ) != NULL )
        {
            pStrDelimiter [ uc ++ ] = pStr;
            pBuf = NULL;
        }

  } while (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Multiple_ID_0 )  ) );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Multiple_ID_1 )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Multiple_ID_2 )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Multiple_ID_3 )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pStrDelimiter [0], pStrDelimiter [1], Multiple_ID_4 )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Delay_ms(1000);
            linktcp_LED_tell();linktcp_LED_tell();linktcp_LED_tell();
            //LED_all_hei();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if(usart1_rx_value==1){

        PC_Usart ( "\r\n请输入端口ID%d要发送的字符串,输入格式为:字符串(不含空格)+空格,点击发送\r\n", uc );

        scanf ( "%s", cStrInput );

        ul = strlen ( cStrInput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uc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uc );

   }                    */
//////////////////////////////////////////////////////////////////////////////////////////////////////////
  for ( uc = 0; uc < 2; uc ++ )
    {
        PC_Usart ( "\r\n请输入端口ID%d要发送的字符串,输入格式为:字符串(不含空格)+空格,点击发送\r\n", uc );

        scanf ( "%s", cStrInput );

        ul = strlen ( cStrInput );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uc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0 );

        PC_Usart ( "%s",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

    PC_Usart ( "\r\n请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字符串\r\n" );
    while (1)
    {
    //////////////////////////////
    //接收电脑端的数据
        pStr = ESP8266_ReceiveString ( DISABLE );
        PC_Usart ( "%s", pStr );
   ///////////////////////////////////
    //发送电脑端的数据
    //  scanf ( "%s", cStrInput );
    //
    //      ul = strlen ( str1_1esp8266.Data_RX_BUF );
    //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str1_1esp8266.Data_RX_BUF,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0 );
    //
    //      PC_Usart ( "%s", str1_1esp8266 .Data_RX_BUF );

        PC_Usart ( "\r\n输入格式为:字符串(不含空格)+空格,点击发送\r\n", uc );
        //
        scanf ( "%s", cStrInput );

        ul = strlen ( cStrInput );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Input, ul, ( ENUM_ID_NO_TypeDef ) 0 );
        PC_Usart ( "%s",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

}

楼主:
10,下面是一些相关函数的封装,吧at指令都封装在一起的函数体,不需要的话可以不在自己的函数里面添加。
/*
* 函数名:ESP8266_UnvarnishSend
* 描述  :配置WF-ESP8266模块进入透传发送
* 输入  :无
* 返回  : 1,配置成功
*         0,配置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UnvarnishSend ( void )
{
    return (
      ESP8266_Cmd ( "AT+CIPMODE=1", "OK", 0, 500 ) &&
      ESP8266_Cmd ( "AT+CIPSEND", "\r\n", ">", 500 ) );

}

/*
* 函数名: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
* 描述  :WF-ESP8266模块开启或关闭服务器模式
* 输入  :enumMode,开启/关闭
*       :pPortNum,服务器端口号字符串
*       :pTimeOver,服务器超时时间字符串,单位:秒
* 返回  : 1,操作成功
*         0,操作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 ( FunctionalState enumMode, char * pPortNum, char * pTimeOver )
{
    char cCmd1 [120], cCmd2 [120];

    if ( enumMode )
    {
        sprintf ( cCmd1, "AT+CIPSERVER=%d,%s", 1, pPortNum );

        sprintf ( cCmd2, "AT+CIPSTO=%s", pTimeOver );

        return ( ESP8266_Cmd ( cCmd1, "OK", 0, 500 ) &&
                         ESP8266_Cmd ( cCmd2, "OK", 0, 500 ) );
    }

    else
    {
        sprintf ( cCmd1, "AT+CIPSERVER=%d,%s", 0, pPortNum );

        return ESP8266_Cmd ( cCmd1, "OK", 0, 500 );
    }

}

/*
* 函数名:ESP8266_Link_Server
* 描述  :WF-ESP8266模块连接外部服务器
* 输入  :enumE,网络协议
*       :ip,服务器IP字符串
*       :ComNum,服务器端口字符串
*       :id,模块连接服务器的ID
* 返回  : 1,连接成功
*         0,连接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_NetPro_TypeDef enumE, char * ip, char * ComNum, ENUM_ID_NO_TypeDef id)
{
    char cStr [100] = { 0 }, cCmd [120];

  switch (  enumE )
  {
        case enumTCP:
          sprintf ( cStr, "\"%s\",\"%s\",%s", "TCP", ip, ComNum );
          break;

        case enumUDP:
          sprintf ( cStr, "\"%s\",\"%s\",%s", "UDP", ip, ComNum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 id < 5 )
    sprintf ( cCmd, "AT+CIPSTART=%d,%s", id, cStr);

  else
      sprintf ( cCmd, "AT+CIPSTART=%s", cStr );

    return ESP8266_Cmd ( cCmd, "OK", "ALREAY CONNECT", 500 );

}

/*
* 函数名:ESP8266_BuildAP
* 描述  :WF-ESP8266模块创建WiFi热点
* 输入  :pSSID,WiFi名称字符串
*       :pPassWord,WiFi密码字符串
*       :enunPsdMode,WiFi加密方式代号字符串
* 返回  : 1,创建成功
*         0,创建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BuildAP ( char * pSSID, char * pPassWord, char * enunPsdMode )
{
    char cCmd [120];

    sprintf ( cCmd, "AT+CWSAP=\"%s\",\"%s\",1,%s", pSSID, pPassWord, enunPsdMode );

    return ESP8266_Cmd ( cCmd, "OK", 0, 1000 );

}

/*
* 函数名:ESP8266_JoinAP
* 描述  :WF-ESP8266模块连接外部WiFi
* 输入  :pSSID,WiFi名称字符串
*       :pPassWord,WiFi密码字符串
* 返回  : 1,连接成功
*         0,连接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JoinAP ( char * pSSID, char * pPassWord )
{
    char cCmd [120];

    sprintf ( cCmd, "AT+CWJAP=\"%s\",\"%s\"", pSSID, pPassWord );

    return ESP8266_Cmd ( cCmd, "OK", NULL, 7000 );

}

/*
* 函数名: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描述  :选择WF-ESP8266模块的工作模式
* 输入  :enumMode,工作模式
* 返回  : 1,选择成功
*         0,选择失败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bool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ENUM_Net_ModeTypeDef enumMode )
{
    switch ( enumMode )
    {
        case STA: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1", "OK", "no change", 2500 );

      case AP: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2", "OK", "no change", 2500 );

        case STA_AP: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3", "OK", "no change", 2500 );

      default:
          return false;
  }

}

对函数进行的时候,可以线在while中调用at测试函数,这样,看看是否成功。
/*
* 函数名:ESP8266_AT_Test
* 描述  :对WF-ESP8266模块进行AT测试启动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void ESP8266_AT_Test ( void )
{
    ESP8266_RST_HIGH_LEVEL();

    Delay_ms ( 1000 );

    while ( ! ESP8266_Cmd ( "AT", "OK", NULL, 200 ) )   ESP8266_Rst ();

}

/*
* 函数名:ESP8266_Rst
* 描述  :重启WF-ESP8266模块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被ESP8266_AT_Test调用
*/
void ESP8266_Rst ( void )
{
    #if 0
     ESP8266_Cmd ( "AT+RST", "OK", "ready", 2500 );

    #else
     ESP8266_RST_LOW_LEVEL();
     Delay_ms ( 500 );
     ESP8266_RST_HIGH_LEVEL();

    #endif

}

/*
* 函数名:ESP8266_Choose
* 描述  :使能/禁用WF-ESP8266模块
* 输入  :enumChoose = ENABLE,使能模块
*         enumChoose = DISABLE,禁用模块
* 返回  : 无
* 调用  :被外部调用
*/
void ESP8266_Choose ( FunctionalState enumChoose )
{
    if ( enumChoose == ENABLE )
        ESP8266_CH_HIGH_LEVEL();

    else
        ESP8266_CH_LOW_LEVEL();

}

楼主:
11,在main函数里面调用,
WiFi_Config();
/**
  * @brief  WiFi_Config wifi 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WiFi_Config( void )
{
    WiFi_RST_INIT();
    WiFi_led_INIT();
    WiFi_USART1_INIT();
    WiFi_USART2_INIT();
    WiFi_NVIC_INIT();

}
12,这儿特别注意,因为涉及到串口等模块,所以在STM32f10x_conf.h里面一定要添加自己需要的头文件。
这儿我吧我的所有的都拷贝下来了,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修改。
/* Includes ------------------------------------------------------------------*/
/* Uncomment/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dis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bkp.h"
//#include "stm32f10x_can.h"
//#include "stm32f10x_cec.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stm32f10x_pwr.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rtc.h"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include "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楼主:
具体的主函数我就不写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的,这儿我写下了大部分通用的,记得当时我学stm32和esp8266的时候,刚好是为了比赛,时间很紧张,信号有51单片机基础,然后之前一直在学c,java,android,java ee,(大学主要时间花在学习java和android上面),一直对软件很感兴趣,所以有编程的基础,所以学习stm32的时候,只花了很短的时间。网卡这块加上整合以前的代码rfid,和其他串口连接zigbee模块,一共花了10天时间。,庆幸与网络下帮助我解决了很多的错误问题,让我没有走太多的弯路,所以,今天分享一下当时我的路线,希望能帮助其他人。

http://download.csdn.net/album/detail/2287
http://download.csdn.net/album/detail/2287
http://download.csdn.net/album/detail/2287
http://download.csdn.net/album/detail/2287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xs15073722800/9187723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xs15073722800/9187787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xs15073722800/9187833
等等。。。方便你下载资料。

网友A:
帮顶                           ,写的很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很实用,感谢

网友B:
感谢分享。资料建议上传到21ic的下载频道

网友C:
直接在结果体中进行取值和判断是否是想要的值

网友D(2017-03-13):
您好,我看了你写的STM32驱动ESP8266WiFi模块,写的很好;我在做关于这方面的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不知道能不能加个扣扣好友,我的扣扣号:272685893;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看了你写的STM32驱动ESP8266WiFi模块,写的很好;我在做关于这方面的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

我也是菜鸟,看到好的,转来的,我也在学习。
我是想直接用ESP8266,不用那个STM32,用NodeMCU固件。你可以去看看。执行Lua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看了你写的STM32驱动ESP8266WiFi模块,写的很好;我在做关于这方面的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

如果你用官方演示用的AT指令固件,那么就要熟悉这些固件,以及网络通信的一些知识。。怎么发送get,post请求。。。怎么操作服务器端。。。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mark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F:
现在都是集成的wifi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官方演示用的AT指令固件,那么就要熟悉这些固件,以及网络通信的一些知识。。怎么发送get,post请 ...

我现在被stm32控制WiFi模块实现通信搞得头大了,感觉时间又紧,能加个扣扣或者什么的吗?希望能都向你学习,我对这方面也感兴趣(本来又要做毕设)可是感觉学也学不会啊;我的扣扣:272685893。谢谢

网友G:
楼主你的手机控制端app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H:
现在串口的wifi模块简单多了。

网友H:
用串口透传给开发板加上WIFI模块

楼主:
我也是加了好多群,在下资料学习。。
383531883  esp8266技术支持群。。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被stm32控制WiFi模块实现通信搞得头大了,感觉时间又紧,能加个扣扣或者什么的吗?希望能都向你学 ...

我也是加了好多群,在下资料学习。。
383531883  esp8266技术支持群。。官方的。那个群资料很多。
我刚加进去,正在下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mark一下

不客气,最近我在研究NodeMCU,LUA,等研究好了,发出来一起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的主函数我就不写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的,这儿我写下了大部分通用的,记得当时 ...

你能把你的当时写的这部分程序发我一份吗?感激不尽!

网友I:
不是有串口的wifi吗

网友I:
机智云提供了这个集成,直接使用。

楼主:
http://my.freemcu.cn/
这里有个完整的方案,包括安卓的小软件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智云提供了这个集成,直接使用。

是的,非常好用。

网友J(2017-05-15):
进来取下经

楼主:
竟然有人给我打赏了一分钱,我很激动。

楼主:
其实STM32有用的就是串口的操作了,其他的都是配角。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下,最近正在考虑做个此类东东。希望以后有时间向楼主请教。

楼主:
其实用Lua,也行,这个固件直接可以充分利用WIFI模块自带的IO。

网友L(2017-08-07):
MARK一下,下次再来慢慢看

网友M(2017-09-12):
我最近也在弄esp8266。做了一个esp的tcp server连接方便,不需要路由器。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是1632401541

楼主:
好久没有玩这个了。

网友N:
看到有人打赏,我觉得应该是好帖。

网友O(2018-02-24):
最具性价比的组合。

网友P(2018-05-21):
感谢楼主的代码~最近做项目刚好急需快速入手esp8266,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