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互感器的输出采样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22):
如上图,有应用过的大侠吗?给点建议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细细想来,应该在RL->0时,I0=Ii/1000才成立.你用大电阻肯定带来误差.
可以参考变压器的原理.

网友A:
一下子想到了,RL会对原边电路产生影响.Ii侧的阻抗应该是Rl/(1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有应用过的大侠吗?给点建议

你把说明书都贴出来了。
说明书中必有负载电阻允许最大值的参数说明。
负载电阻越小,电流互感器误差越小。理想情况当然电阻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