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79801可以实现 将 DC24V转换为DC3.3V 吗 ?

楼主(2016-09-22):
请教:
TPS79801可以实现 如下的转换吗 ?
输入:DC24V ;
输出:DC3.3V ;
最大负载:50mA .

因TPS79801是LDO,而输入 是DC24V,输出是 DC3.3V,压差太大。因此不能确定。

附图为 根据 TPS79801 datasheet画的原理图。
不知道是否正确,故发帖求助 !

还望 前辈、大侠不吝 指点 !

非常感谢 !

附件为 TPS79801 datasheet;

网友A:
从参数来看, 这个芯片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那个这个设计的最大问题, 也就是楼主提到的压差太大.
这会导致芯片的发热过大, 从参数看, 可达1W以上的功耗, 对于这样小体积的器件, 确实有点问题.
不过只要可靠焊接散热焊盘, 并考虑好散热通路.是可以正常地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来看, 这个芯片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那个这个设计的最大问题, 也就是楼主提到的压差太大.
这会导致芯片 ...

谢谢版主 !

学习了 !

网友A:
如果空间上不是很紧张, 可以考虑改用体积大一点的器件, 带较大的散热器的器件, 电路板设计可能会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上不是很紧张, 可以考虑改用体积大一点的器件, 带较大的散热器的器件, 电路板设计可能会更容易 ...

谢谢版主 !

在TI官网 找了个开关电源的方案,如下图,用LMZ14201TZ,作为备用目前是原理设计阶段,如果后期 条件允许,就用这个备用的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开关电源方案, 因为没有看到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不过这么大压差, 开关电源可以大幅度减小功耗, 这个优势值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开关电源方案, 因为没有看到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不过这么大压差, 开关电源可以大幅度减小功耗, 这 ...

谢谢版主 !

见附图
从datasheet看,是开关电源IC,对吗 ?

网友A:
还真没有仔细看, 原来这是个电源模块
看手册 7.2 的内部结构图, 电感和二极管都在内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仔细看, 原来这是个电源模块
看手册 7.2 的内部结构图, 电感和二极管都在内部了

网友A:
模块往往价格上有点弱势, 如果成本能够接受,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往往价格上有点弱势, 如果成本能够接受,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前辈言之有理 !

学习了,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