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谁用过TSM12M触摸ICde

楼主(2016-09-22):
TSM_EN_L();
        for(uint16 i=0;i<10000;i++)
        {
                 for(uint8 i=0; i<150; i++)
                 {
                          asm("NOP");
                         asm("NOP");
                 }
        }
        Tsm_W_B(CTR2,0x0F);
        Tsm_W_B(CTR2,0x07);
        Tsm_W_B(SENS1,SE);
        Tsm_W_B(SENS2,SE);
        Tsm_W_B(SENS3,SE);
        Tsm_W_B(SENS4,SE);
        Tsm_W_B(SENS5,SE);
        Tsm_W_B(SENS6,SE);
        Tsm_W_B(CTR1,0x23);
        Tsm_W_2B(RST1,0x00,0x00);
        Tsm_W_2B(CH_HOLD1,0x00,0x00);
        Tsm_W_2B(CAL_HOLD1,0x00,0x00);
        TSM_EN_H();
        TSM_EN_L();
        Tsm_W_B(CTR2,0x03);
这个初始化有问题吗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是个芯片吗?外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是个芯片吗?外设芯片?

一个12通道的触摸IC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需要用硬件的I2C 收发器操作吧,需要配合手册看看,指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需要用硬件的I2C 收发器操作吧,需要配合手册看看,指令是什么 ...

TSM_W_B就是写好的I2C写指令程序,IC指令都写在上面了。现在找到问题,数据都没完,I2C返回ACK为1,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B:
没用过,你问下厂家的技术看看

网友A:
官方肯定提供了时序图吧,看看是什么数据接口或者根据时序图用IO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