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I2C

楼主(2016-09-22):
有人用NuTiny-EVB-M451的I2C读取NuEdu-Basic01的EEPROM的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我用NuTiny-EVB-M451板子的官方I2C实例读取NuEdu-Basic01 24LC64 EEPROM可是不成功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哪儿没有设置对,比如跳线什么的有没有要求,手里没有这个板子不好给你说。

网友A:
板子自带的例程应该没问题吧,你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版的BSP吗

网友A:
连接线对了没,接口不要搞错了,然后I2C 配置对应该就可的

网友B:
没试过I2C,SPI的芯片我有个,用过,很好,库函数没问题。例程有问题就直接去看库函数,用库函数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对了没,接口不要搞错了,然后I2C 配置对应该就可的

现在已经可以用了,你有试过用别的单片机的I2C来读取写入M451的EEPROM吗

网友A:
以前在51上用过那个芯片

网友C:
这个芯片很常用的,楼主可以用IO来模拟时序图,实现操作。

网友D:
楼主这个芯片是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还是 芯片内部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