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加密方案

楼主(2016-09-22):
加 密 方 案
   目前市场上很多嵌入式产品方案都是可以**复制的,主要是因为方案主芯片不具备防**的功能,这就导致开发者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开发的新产品一上市就被别人复制,到市场上的只能以价格竞争,最后工厂复制的产品反而价格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开发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针对这种主芯片可以被**的产品方案,开发者需要在开发时在产品方案中使用加密芯片并设计合理的加密方案。开发者首先需要选定性价比高的加密芯片,然后再设计加密方案。
   市面上加密芯片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逻辑加密芯片,可配数据与主芯片做相互认证起到简单的加密功能;另一种是智能卡内核的可编程CPU加密芯片,可以将主芯片部分核心的算法、功能代码以及核心数据放入加密芯片。
   本方案选用具有智能卡内核的加密芯片SMEC98SP来举例实现使用STM32作为主芯片的产品的加密方案。SMEC98SP提供2K Bytes RAM、24K Bytes CODE,8K Bytes Data,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编程设计SEMC98SP与STM32配合的加密方案。下表为SEMC98SP与STM32配的的各种加密功能说明,具体可参见SMEC98SP评估板(STM32)源代码。
注:
①  STM32与SMEC98SP间的I2C协议指令接口规则开发者自定义。
②  上述加解密密钥均为对称DES或3DES密钥,每一对密钥开发者须在开发时分别在STM32和SMEC98SP上同时存储相同的值。
③  上述随机数都是8字节随机数,加解密算法采用DES或3DES。客户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设计或使用其他加解密算法。
④  SMEC98SP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随机数是真随机数,这样可以保证关键数据在通讯时每次都是随机数参与的,每次通讯的数据密文都是不一样的,可有效防止**者在I2C通道上的数据监听分析。
⑤  DES或3DES加解密数据块必须为8字节整数倍,加密原始数据不是8的整数倍的按开发者自己定义补足8的整数倍,对于密文读写数据建议按LV结构补,比如:
l  原始数据为1122334455,补数后的数据为0511223344558000;
l  原始数据为11223344556677,补数后的数据为0711223344556677
l  原始数据为1122334455667788,补数后的数据为08112233445566778880000000000000

这个资料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用2片FLASH MCU,互相通信,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起动自毁程序;
当有一次成功通信后,做上标记;
当再次出现不能通信时,起动自毁程序。
如果你还不放心,那就加上一片ATMEL的204加密芯片;
如果你还不放心,那就加上第三片FLASH MCU。
第3片MCU除了监测**之外,还能监测复位电路,主MCU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主MCU不能正常运行时,给其加上高电压,击穿主MCU,防**。

网友B:
这个方案密钥直接就在代码里,那拿到MCU的代码,只要找到密钥的位置,就可以**这个了。

楼主:
密钥那些都是只能起到初步加密的作用,都是可选手段,最核心的是最后一项,就是把主芯片的部分核心的算法、功能代码以及核心数据放入加密芯片运行,这才是无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钥那些都是只能起到初步加密的作用,都是可选手段,最核心的是最后一项,就是把主芯片的部分核心的算法、 ...

加密芯片,有可能比STM32更加容易**!加密芯片是51的核,是不是容易**?

网友(2016-11-03):
ST烧程序时候可以选吧,0是读写,1是只读,2是读写全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