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使用双路LVDS输出至液晶屏显示会偶尔发虚

楼主(2016-09-22):
大家好,最近我司在研发一块大屏(23.6寸)显示设备时,屏幕接口需要2路LVDS接口,显示分辨率是1920*1080,设置了启动参数,屏幕倒是可以显示了,但是屏幕会出现偶尔发虚而且发生微抖动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重启一下就好了,但是关机之后再启动可能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谢谢

网友A(2016-12-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由于我们的屏幕是双路LVDS显示的,在android的启动参数里面需要设置一下,改称spl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