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DMA的置数据传输方向问题

楼主(2016-09-22):
结构体初始化中DMA_DIR设置数据传输方向,设置为从内存读取数据发送到串口,那么不应该是使能串口DMA的接收吗?为什么是使能串口的DMA发送 呢?

网友A:
数据从内存送给串口,当然是要发送了。

网友B: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什么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什么资料啊

...原子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从内存送给串口,当然是要发送了。

使能串口的DMA发送?

网友C:
发送是说串口的,不是说 dma 的...打狗棒招数说的很详细,就是没有打狗棒法,理解起来,缺少灵魂

网友A:
自己写一次程序搞通了就根本不再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D:
是使能串口1的发送,那么是怎么发送,而是使用DMA模式发送,即要发送的数据是通过DMA传输而来再发送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使能串口1的发送,那么是怎么发送,而是使用DMA模式发送,即要发送的数据是通过DMA传输而来再发送出去的 ...

奥……懂啦 谢谢

网友B:
必须让作者好好的给你讲讲,自己练练。另外我想知道cubeMX是不是可以配置这个D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必须让作者好好的给你讲讲,自己练练。另外我想知道cubeMX是不是可以配置这个DMA ...

可以,都是配置些初始化代码,如果把DMA固件库里面的那个初始化结构体的成员搞明白了,是不需要用cube的。直接用固件库更方便。

网友D:
更加具体的可以参考我的书和我的视频,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视频特色:从0开始手打代码教学!让初学者真正知道代码是怎么从0开始写出来的,而不是拿写好的代码讲讲而已。
【秉火STM32-视频教程 优酷 观看地址】
1-200集STM32F429视频教程,从0开始手打代码教学!而不是拿写好的代码讲解!
2-150集STM32F103视频教程,从0开始手打代码教学!而不是拿写好的代码讲解!
3-优酷观看链接:http://i.youku.com/firege 【不断更新,记得收藏】

【秉火STM32-视频+程序+书籍 下载地址】
F103-霸道光盘资料:https://yunpan.cn/cBUab8r9vpf3B  访问密码 8d7e
F103-指南者光盘资料:https://yunpan.cn/cBUaNcjtqCsyI  访问密码 e21a
F429-挑战者光盘资料:https://yunpan.cn/cRiEnMsyqzxAE  访问密码 24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