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更新中断与捕获中断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6-09-22):
STM32定时器的更新中断与捕获中断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更新中断   计数器计数到你设定的值ARR  然后溢出 执行中断服务函数后清除中断标志
捕获中断   定期器捕获到你设定的边沿信号(上升沿/下降沿)后  产生的中断 执行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两个,本质上一个是定时功能,一个是计数功能

网友B:
推荐你看一下你正在使用的单片机的datasheet,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同时网络上再搜索一下,找到对应的例子。

网友C:
1、中断产生以后要把中断标志位清掉,这样才能保证执行中断里的程序的时候不会被新的中断打断,从而可以让中断服务程序全部执行完。 2、中断服务程序程序执行完以后,要把中断打开(即把标志位置位),以便下一次还能触发该中断。 这就是更新中断

网友D:
更新中断,比如CNT的值计数到ARR的时候,需要重新装载CNT(也就是所谓的更新),那么就可以触发更新中断。
触发中断,比如输入捕获的时候,当触发脉冲出现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引起触发中断。

网友E:
更新中断常用来当做定时器,捕获中断长用来当做计数器。

网友F:
更新中断  就是计数器计数到你设定的值ARR  然后溢出  产生的中断
捕获中断 是指  定期器 捕获到你设定的 边沿信号(上升沿/下降沿) 时产生的中断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A:
两个,本质上一个是定时功能,一个是计数功能

本质还是定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