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通信波特率不对会死机

楼主(2016-09-22):
LPC2387与电脑485通信(使用市面上40块钱左右的232转485通信模块)
MCU配置9600,电脑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若电脑配置9600通信正常,若配置其它波特率如:38400,MCU直接挂掉,此问题怎么破?求大神支招。。。

楼主:
若两台电脑使用串口调试工具,互相收发数据,波特率不同。也只是收到数据不正确而已。LPC2387已做数据出错,及缓存空间大小出错处理。(排除数据量太大问题)

网友A:
那要看你代码里面对串口数据处理的问题了

网友B:
程序容错处理不行,不是正常数据没有考虑结果

网友C:
完善你的接收函数吧,收到异常的码值的处理不对。刚搞modbus的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容错处理不行,不是正常数据没有考虑结果

若是我用9600的波特率,发任何数据都不会死。只要波特率一改就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若是我用9600的波特率,发任何数据都不会死。只要波特率一改就挂

程序问题

网友E:
明显是程序问题啊。最多接收的数据不对,不应该死机

网友F:
基本可以说,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G:
我也认为是程序问题,要考虑意外情况!

网友H:
有一种东西叫缓冲区溢出。至于是破坏栈区数据还是静态存储区数据,还是正常运行,====。看你造化了。

网友I:
什么叫MCU挂掉?烧了还是不发送或者接受数据?这词用得有点蒙...
485发送与接收115200BPS都没有问题滴.你是中断还是查询方式?是否有对应清理标志位?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收发标志位,就这么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