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给传感器供电的恒流源电路 ?

楼主(2016-09-22):
传感器供电要求:1.5mA恒流源(电压:DC5V-10V) 。

求 可以给传感器供电的 1.5mA恒流源 电路 !

非常感谢 !

网友A:
只需恒流,对电压没要求吗

网友B:
共地还是共源?

网友C:
LM134/LM234/LM334

类似的型号还有没有? 这个系列温度范围有点传统,334到不了工业级, 134估计会比较贵。

网友D:
方案:压控电流源,电压整准了,电流就稳了~

网友E:
这么小电流可以用运放搭建howland电路来实现,精度也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还是共源?

谢谢大侠 !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电流可以用运放搭建howland电路来实现,精度也是相当不错的

谢谢大侠 !

板子上没有 运放,有ADC(ADS1220),还有个 电源IC ( TPS79801 ).不知道 能否 借助这两颗IC 实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压控电流源,电压整准了,电流就稳了~

谢谢大侠 !

压控电流源 ,有概念,但不熟悉,再研究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板子上没有 运放,有ADC(ADS1220),还有个 电源IC ( TPS79801 ).不知道 能否 借助这两颗I ...

ADC和电源芯片只能实现恒压源,弄不来恒流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压控电流源 ,有概念,但不熟悉,再研究下

这个方案 没运放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和电源芯片只能实现恒压源,弄不来恒流源吧

谢谢大侠!
见附图一,ADS1220有 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

见附图二,可是,ADS1220 的恒流源 如何与传感器 连接呢 ?是通过AIN0、AIN1( or AIN2、AIN3 ) 给传感器 提供恒流供电吗 ?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 没运放就不好办了~

谢谢大侠 !

ADS1220有 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

详细情况 见楼上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是用2个三极管做个恒流源,这个电路在电流恒定的情况下,稳定性和一致性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是用2个三极管做个恒流源,这个电路在电流恒定的情况下,稳定性和一致性都不错 ...

谢谢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ADS1220有 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

奥 学习了这还真是个不错的片子啊  谢谢分享

网友B:
一个电流源要做起来并不难,但你要知道你的是驱动传感器后还要采样的,并不是点灯泡,这样你必须设计好传感器是接在电路的上端(共源)还是下端(共地),然后在根据这个来选择你要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是用2个三极管做个恒流源,这个电路在电流恒定的情况下,稳定性和一致性都不错 ...

可以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不?

大侠说的好,顶 !

网友C:
RE:

以前用过LT3092,做4mA恒流驱动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

以前用过LT3092,做4mA恒流驱动传感器。

研究下 LT3902,谢谢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不?

http://forum.**/thread/153530/1/这个里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