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电后电机驱动IPM模块烧坏了

楼主(2016-09-22):
SVPWM算法有问题??

网友A:
很明显的共态导通!

网友B:
所有管子同时导通啊?

网友C:
桥臂开通边沿有死区保护,但是关断边沿很明显有共态导通的问题,加上死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共态导通!

死区我给了0.5us也加了呀,是SVPWM算法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臂开通边沿有死区保护,但是关断边沿很明显有共态导通的问题,加上死区啊 ...

死区我给了0.5us也加了呀,是SVPWM算法问题吗?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波形可能理解错了。
估计不是算法本身的问题,有电路图吗,怀疑你软硬件没配套好,软件驱动时序与硬件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波形可能理解错了。
估计不是算法本身的问题,有电路图吗,怀疑你软硬件没配套好,软件驱动 ...

贴图了

网友D:
看起来像是互补输出没有配置好,每一相都有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区我给了0.5us也加了呀,是SVPWM算法问题吗?

你把相位搞反了。死区1US变成了共态导通1US了!

网友E:
楼上正解!原理图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原理图没有问题!

谢谢各位的悉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相位搞反了。死区1US变成了共态导通1US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相位搞反了。死区1US变成了共态导通1US了!

这样子

网友F(2017-06-10):
这个是上下直通了,死区应该设置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