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LED灯,恒光强度控制器!求方案。。。。。

楼主(2016-09-22):
如题设计一款恒光强度的LED灯:
        该灯可以实现无论白天和晚上在地面产生的光强度恒定,举例说明:假设规定地面的照度为1200Lux(可以有误差范围),无光条件下灯光直照地面照度产生为1200Lux。在有光条件下,比如自然光产生了800Lux,则灯光的亮度调低只产生400Lux即可。备注:由于安装需求,光强传感器不能安装在地面!
        项目进行一个多月了,现在认为光采集和白天晚上的区分是该项目需要攻克的地方。希望可以找到有同样研究经历的人一起探讨,可以留下QQ联系。
       真诚求伙伴共同探讨解决思路!

网友A:
这个好像有一位坛友在今年的DIY大赛中搞过类似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一位坛友在今年的DIY大赛中搞过类似的项目

那个大赛,可以发过来,我进去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一位坛友在今年的DIY大赛中搞过类似的项目

是在那个模块里面,我去找一下看看也可以的。麻烦了,我真的很想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那个模块里面,我去找一下看看也可以的。麻烦了,我真的很想看看!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6770142这个里面应该有你看看再说

网友B:
用压控电流源,控制好电流 光强就控制好了啊。

网友C:
还搞一个多月,开发费用多少?工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搞一个多月,开发费用多少?工资多少?

你要多久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控电流源,控制好电流 光强就控制好了啊。

光控已经做好了。我觉得采集对我们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控已经做好了。我觉得采集对我们有点难!

你们是用传感器直接采集光照强度,为什么不用采集电流的方法间接采集光强啊。LED技术手册中应该有光强与电流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用传感器直接采集光照强度,为什么不用采集电流的方法间接采集光强啊。LED技术手册中应该有光强与 ...

人家要的是地面光强吧,不是灯光强度

网友B:
soga  献丑了

网友D:
光采集和白天晚上的区分
我觉得不需要区分,白天的大暴雨天气光线不一定比晚上强。
首先你要确定要收集的是环境平均光强而不是部分区域光强。如果是部分区域的光那你就只管那个区域。
找一个监控头用的光角镜头,焦距最好低于3.6。在成像位置放一片手机屏幕背后的那种均光片,这样均光片的背后你应该能采集到镜头所成像的一片范围的平均光,再用对可见光敏感的感光元件采集这个被平均的光,我觉得这样做采集到的光强的才比较均匀,如果你是采集部分位置的光,一个车灯射过来你的灯估计就黑了。
如果直接镜头成像到感光器件上的话,也会因图象的光强不均匀影响。如果你的感光器件主要感光范围不是可见光,那会受到大量红外线影响,你可能还要加滤光片。
这个只是我的想法,你可以试下。

网友E:
反射式照度传感器,参考数字曝光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控电流源,控制好电流 光强就控制好了啊。

关键是光强的测量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用传感器直接采集光照强度,为什么不用采集电流的方法间接采集光强啊。LED技术手册中应该有光强与 ...

这个也可以做到,自然光在我们的区域也会产生光强。要做的不仅是控制灯,还要根据外界光调节电流的大小的!并且传感器不能装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采集和白天晚上的区分
我觉得不需要区分,白天的大暴雨天气光线不一定比晚上强。
首先你要确定要收集的是 ...

我们是在尝试使用各种聚光的方案,对一片区域的光进行采集,必定是反射过来的。摄像头上的东西暂时没没有尝试过,找点材料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