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上实现DFT算法采集市电

楼主(2016-09-22):
计算出有功无功
有没有好心大神指导萌新一下
必重谢

楼主:
没人吗?求指导啊,每小时200元

网友A:
这方面不太懂,不过以前接触过一点。
个人觉得,楼主要用单片机计算市电的有功无功的话,大可以用功率因数发来计算,DFT算法对信号采集与处理要求太高

网友B:
DFT据说很慢,单片机用fft,我就是用fft采音乐信号

网友C:
无功和有功没必要用DFT吧,定时采样V,I得到瞬间功率*时间间隔就是单片时间电能,进行标量累积就是有功电能。把V进行相移90度,得到的电压序列,同理跟电流相乖,标量累积,就得到无功电能。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功和有功没必要用DFT吧,定时采样V,I得到瞬间功率*时间间隔就是单片时间电能,进行标量累积就是有功电能 ...

亲,可以加个QQ吗?

网友D:
直接用带计量模块的mcu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FT据说很慢,单片机用fft,我就是用fft采音乐信号

在这个应用里,dft要比fft快,并不是所有场合都是fft比dft快的

网友F:
单纯对电压电流做fft或dft是不肯算出有功无功的fft。直接算的结果幅值和相位误差太大

网友G(2016-10-25):
可以使用均方根方式得到功率,P=V*Irms,Irms为一个交流周期内等间隔采样电流In的均方根。n为采样个数。

网友H:
谁有基于“stm32f4高速信号频谱分析仪”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应用里,dft要比fft快,并不是所有场合都是fft比dft快的

确实, 这种情况用 dft 比 FFT 快很多。因为:
1) dft 可以使用递推算法
2) dft 只需要计算基波, 不需要计算其他的谐波

计算有功无功,有两种方法:
1) dft. 可以参考大神 highgear 的帖子, 讲的很清楚, 而且有例程。
2) 模拟量直接计算。采样出一个周波内的电流电压的乘积和就是有功功率, 电压移动 1/4周波后与电流的乘积和就是无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确实, 这种情况用 dft 比 FFT 快很多。因为:
1) dft 可以使用递推算法
2) dft 只需要计算基波, 不需 ...

明白人

网友J:
软件采样电流I和电压V的波形,找到2个波形的相位差A,
视在功率=VxI
无功功率=VxIxsin(A)
有功功率=VxIxcos(A)
cos(A)为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