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上电的时候检测不到

楼主(2016-09-22):
当卡在卡座中的时候,上电,检测不到SD卡,此时要拔出来再插进去,才能检测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属于硬件设计问题,手机和电脑上的SD卡有时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接口呢?

网友C:
楼主估计用的是SPI接口驱动的SD卡,这个接口是不稳定的。

网友D:
建议楼主用SDIO驱动

网友E:
SPI对tf卡支持不太好,所以,如意楼所说,建议用SDI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PI对tf卡支持不太好,所以,如意楼所说,建议用SDIO。

以前51都不是SPI驱动么,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51都不是SPI驱动么,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呀

以前51是纯IO模拟的,肯定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51是纯IO模拟的,肯定不会出现问题的。

IO模拟肯定速度上不去的。现在都用SDIO的接口了。

网友I:
SPI也是可以的,更何况,我在好多机子上发现这个问题,貌似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属于硬件设计问题,手机和电脑上的SD卡有时也会有这个问题

是了,现在使用的手机就是有这个问题,把插卡的时候,每次都得重启,很纠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用的是SPI接口驱动的SD卡,这个接口是不稳定的。

还是软件设计者的问题吧,以前51的时候,不都是SPI的接口吗?有的产品就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