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 考试题

楼主(2016-09-22):
4.6  习题一、填空题
2.ST公司的STM32系列芯片采用了 Cortex-M3内核,其分为两个系列。   STM32F101       系列为标准型,运行频率为    36MHz      ;    STM32F103      系列为标准型,运行频率为  72MHz        。
3STM32全系列芯片都具有引脚到引脚    一一对应        的特点,并且相同封装的内部资源均相同,这就给用户升级带来很大方便。
4STM32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程序下载方法,即    在应用编程     ,只需要串口连接到PC机上,便可以进行程序下载。
二、选择题
1.下列哪个不是RealView MDK开发环境的特点(  D  )。
AWindows风格     B.兼容的Keil μVision界面
C.全面的ARM处理器支持 D.体积庞大
4.下列哪种方法可以对STM32进行程序下载( ABCD   )。(多选)
AKeil ULink BJ-Link
C.在应用编程 D.以上都可以
三、简答题
1.简述ARM RealView开发环境的特点。
答:ARM RealView MDK开发平台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q 采用Keil μVision3的开发环境和界面,给单片机用户的升级带来极大的方便。
q 具有Windows风格的可视化操作界面,界面友好,使用极为方便;
q 支持汇编语言、C51语言以及混合编程等多种方式的单片机设计;
q 集成了非常全面的ARM处理器支持,能够完成ARM7ARM9以及ARM Cortex-M3等处理器的程序设计和仿真;
q 集成了丰富的库函数,以及完善的编译连接工具;
q 提供了并口、串口、A/DD/A、定时器/计数器以及中断等资源的硬件仿真能力,能够帮助用户模拟实际硬件的执行效果;
q 可以与多款外部仿真器联合使用,提供了强大的在线仿真调试能力;
q 内嵌RTX-51 TinyRTX-51 FULL内核,提供了简单而强大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支持;
q 在一个开发界面中支持多个项目的程序设计;
q 支持多级代码优化,最大限度地帮助用户精简代码体积;
q 由于Keil μVision具有最为广泛的用户群,因此相应的代码资源非常丰富,读者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类编程资源以加速学习和开发过程。
2.简述基于ARM Cortex-M3STM32芯片特点。
答:ST公司的STM32系列芯片采用了ARM Cortex-M3内核,其分为两个系列。STM32F101系列为标准型,运行频率为36MHzSTM32F103系列为标准型,运行频率为72MHzSTM32全系列芯片都具有引脚到引脚一一对应的特点,并且相同封装的内部资源均相同,这就给用户升级带来很大方便。
3.简述STM32最小硬件开发系统的组成及其各部分的作用。
答:读者可以参阅正文中的第3节,其中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q 主芯片:采用STM32系列,为整个开发系统的核心,本书所有的程序都运行在其中。
q 晶体振荡部分:提供了硬件时序以及实时时钟使用。
q 供电部分:采用AM1117为芯片提供稳定的3.3V电压。
q 复位部分:采用一个按键开关来实现。

楼主:
10.6  习题一、填空题

1.在STM32中,闪存存储器有    主存储块      和    信息块        组成。

2.STM32的Flash闪存的指令和数据访问是通过  AHB       总线完成的。预取模块是用于通过   ICode      总线读取指令的。仲裁是作用在闪存接口,并且   DCode      总线上的数据访问优先。

3.STM32的Flash闪存编程一次可以写入    16      位。STM32的Flash闪存擦除操作可以按   页面      擦除或   完全      擦除,   完全擦除      不影响信息块。写操作(编程或擦除)结束时可以触发中断。仅当闪存控制器接口时钟开启时,此中断可以用来从    WFI     模式退出。

4.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Flash闪存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flash.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flash.h           。

5.选项字节寄存器结构中,RDP为   读出选项字节    ,USER为      用户选项字节       ,Data0为  数据0      选项字节,Data1为   数据1      选项字节,WRP0为     写保护0    的选项字节,WRP1为   写保护1 的选项字节,WRP2为  写保护2       的选项字节,WRP3为   写保护3      的选项字节。

二、选择题

1.STM32的Flash闪存编程一次可以写入( A   )位。

A.16 B.8

C.32 D.4

2.STM32主存储块的页大小为(  A  ) 字节。

A.1K B.3K

C.2K D.4K

3.用户选择字节的大小为(  A  )。

A.512字节 B.2K

C.1K D.128K

4.下列哪些不是STM32闪存存储器的特点(  C  )。

A.大容量 B.高速

C.掉电不保存 D.具有选择字节加载器

楼主:
11.6  习题一、填空题
1.STM32芯片内部集成的     12      位ADC是一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具有     18      个通道,可测量     16      个外部和     2      个内部信号源。
2.在STM32中,只有在     规则通道      的转换结束时才产生DMA请求,并将转换的数据从    ADC_DR       寄存器传输到用户指定的目的地址。
3.在有两个ADC的STM32器件中,可以使用  双ADC  模式。在     双ADC     模式里,根据    ADC_CR1      寄存器中   DUALMOD[2:0]       位所选的模式,转换的启动可以是ADC1主和ADC2从的交替触发或同时触发。
4.ADC的校准模式通过设置   ADC_CR2     寄存器的   CAL     位来启动。
5.在STM32中,    ADC_CR2     寄存器的    ALIGN     位选择转换后数据储存的对齐方式。
6.在STM32内部还提供了   温度传感器      ,可以用来测量器件周围的温度。温度传感器在内部和   ADC_IN16      输入通道相连接,此通道把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转换成数字值。内部参考电压    VREFINT     和   ADC_IN17      相连接。
二、选择题
1.哪些是STM32的ADC系统的特点(多选)(  ABCD  )。
A.12-位分辨率 B.自校准
C.可编程数据对齐 D.单次和连续转换模式
2.在ADC的扫描模式中,如果设置了DMA位,在每次EOC后,DMA控制器把规则组通道的转换数据传输到( A   )中。
A.SRAM B.Flash
C.ADC_JDRx寄存器 D.ADC_CR1
3.STM32规则组由多达(  A  )个转换组成。
A.16 B.18
C.4 D.20
4.在STM32中,( A   )寄存器的ALIGN位选择转换后数据储存的对齐方式。
A.ADC_CR2 B.ADC_JDRx
C.ADC_CR1 D.ADC_JSQR
三、简答题
1.简述STM32的ADC系统的功能特性。
答:STM32的ADC系统的主要功能特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ADC开关控制、ADC时钟、ADC通道选择、ADC的转换模式、中断、模拟看门狗、ADC的扫描模式、ADC的注入通道管理、间断模式、ADC的校准模式、ADC的数据对齐、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外部触发转换、DMA请求、双ADC模式和温度传感器。
2.简述STM32的双ADC工作模式。
答:在有两个ADC的STM32器件中,可以使用双ADC模式。在双ADC模式里,根据ADC_CR1寄存器中DUALMOD[2:0]位所选的模式,转换的启动可以是ADC1主和ADC2从的交替触发或同时触发。双ADC工作模式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同时注入模式、同时规则模式、快速交替模式、慢速交替模式、交替触发模式和独立模式。

楼主:
12.7  习题一、填空题
1.STM32的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管理着包括Cortex-M3核异常等中断,其和ARM处理器核的接口紧密相连,可以实现    低延迟     的中断处理,并有效地处理     晚到    中断。
2.STM32的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由     19      个产生事件/中断要求的边沿检测器组成。每个输入线可以独立地配置     输入类型(脉冲或挂起)和对应的触发事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或者双边沿都触发)         。每个输入线都可以被独立的屏蔽。    挂起寄存器      保持着状态线的中断要求。
3.STM32的EXTI线16连接到     PVD输出          。
4.STM32的EXTI线17连接到      RTC闹钟事件         。
5.STM32的EXTI线18连接到     USB唤醒事件          。
二、选择题
1.ARM Cortex-M3不可以通过(  D  )唤醒CPU。
A.I/O端口 B.RTC 闹钟
C.USB唤醒事件 D.PLL
2.STM32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具有(  A  ) 个可编程的优先等级。
A.16 B.43
C.72 D.36
3.STM32的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支持( C   )个中断/事件请求。
A.16 B.43
C.19 D.36
三、简答题
1.简述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的主要特性。
答:STM32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管理着包括Cortex-M3核异常等中断,其和ARM处理器核的接口紧密相连,可以实现低延迟的中断处理,并有效地处理晚到的中断。STM32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的主要特性如下:
q 具有43 个可屏蔽中断通道(不包含16 个Cortex-M3 的中断线)。
q 具有16 个可编程的优先等级。
q 可实现低延迟的异常和中断处理。
q 具有电源管理控制。
q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实现。

楼主:
13.7  习题一、填空题
1.STM32的  USART 为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其可以与使用工业标准  NRZ   异步串行数据格式的外部设备之间进行全双工数据交换。
2.STM32的USART可以利用     分数波特率    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3.智能卡是一个     单线半双工      通信协议,STM32的智能卡功能可以通过设置USART_CR3寄存器的   SCEN        位来选择。
4.STM32提供了CAN总线结构,这是一种     基本扩展    CAN(Basic Extended CAN),也就是   bxCAN     。
二、选择题
1.STM32的USART根据(  A  )寄存器M位的状态,来选择发送8位或者9位的数据字。
A.USART_CR1 B.USART_CR2
C.USART_BRR D.USART_CR3
2.STM32的bxCAN的主要工作模式为( ABD   )。
A.初始化模式 B.正常模式
C.环回模式 D.睡眠模式
3.在程序中,可以将CAN_BTR寄存器的(  AB  )位同时置1,来进入环回静默模式。(多选)
A.LBKM B.SILM
C.BTR D.以上都不是
三、简答题
1.简述STM32的USART的功能特点。、
答:STM32的USART为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其可以与使用工业标准NRZ异步串行数据格式的外部设备之间进行全双工数据交换。USART还可以利用分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STM32的USART支持同步单向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信。同时,其也支持LIN(局部互连网),智能卡协议和IrDA(红外数据)SIR ENDEC规范,以及调制解调器(CTS/RTS)操作。STM32还具备多处理器通信能力。另外,通过多缓冲器配置的DMA方式,还可以实现高速数据通信。

楼主:
15.6  习题一、填空题
1.系统计时器(SysTick)提供了1个    24位、降序、零约束、写清除  的计数器,具有灵活的控制机制。
2.STM32的通用定时器TIM,是一个通过    可编程预分频器  驱动的   16      位自动装载计数器构成。
3.STM32通用定时器TIM的16位计数器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工作,分别为   向上计数      模式、    向下计数      模式和    中央对齐      模式。
4.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TIM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tim.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tim.h         。
二、选择题
1.通用定时器TIMx的特性(  ABCD  )。(多选)
A.具备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B.具备16位可编程预分频器。
C.具备4个独立通道。
D.可以通过事件产生中断,中断类型丰富,具备DMA功能。
2.通用定时器TIMx的特殊工作模式包括(  ABCD  )。(多选)
A.输入捕获模式 B.PWM 输入模式
C.输出模式 D.单脉冲模式(OPM)
3.STM32的可编程通用定时器的时基单元包含( ABC   )。(多选)
A.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
B.预分频器寄存器(TIMx_PSC)
C.自动装载寄存器(TIMx_ARR)
D.以上都不是
三、简答题
1.简述STM32TIM的计数器模式。
答:STM32通用定时器TIM的16位计数器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工作,分别为向上计数模式、向下计数模式和中央对齐模式(向上/向下计数)。
四、编程题
给出PWM模式下配置TIM外设的程序代码。
答: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09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楼主:
16.5  习题一、填空题
1.除了通用定时器外,STM32还提供了一个高级控制定时器 TIM1    。   TIM1     由一个  16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    可编程预分频器         驱动。
2.TIM1的     溢出/下溢时更新事件(UEV)     只能在重复向下计数达到0的时候产生。这对于能产生PWM信号非常有用。
3.TIM1具备   16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   1~65535      之间的任意数值。
4.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TIM1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tim1.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tim1.h          。
二、选择题
1.STM32的可编程TIM1定时器的时基单元包含(  ABCD  )。(多选)
A.计数器寄存器(TIM1_CNT)
B.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1_PSC)
C.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1_ARR)
D.周期计数寄存器 (TIM1_RCR)
2.高级定时器TIM1的特性( ABCD   )。(多选)
A.具备16位上,下,上/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B.具备16位可编程预分频器。
C.可以在指定数目的计数器周期之后更新定时器寄存器。
D.可以通过事件产生中断,中断类型丰富,具备DMA功能。
3.定时器TIM1的特殊工作模式包括( ABCD   )。(多选)
A.输入捕获模式 B.PWM 输入模式
C.编码器接口模式 D.单脉冲模式(OPM)
三、简答题
1.简述STM32的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的结构。
答:STM32提供了一个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TIM1由一个16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TIM1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或者产生输出波形。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预分频器,可以实现脉冲宽度和波形周期从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的调节。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和通用控制定时器TIMx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不共享任何资源,因此可以同步操作。

楼主:
17.7  习题一、填空题
1.STM32系列ARM Cortex-M3芯片支持三种复位形式,分别为       系统         复位、     电源      复位和    备份区域       复位。
2.STM32还提供了用户可通过多个预分频器,可用来进一步配置     AHB       、高速   APB(APB2)     和低速   APB(APB1)     域的频率。
3.用户可用通过    32.768k       Hz外部振荡器,为系统提供更为精确的主时钟。在时钟控制寄存器    RCC_CR      中的     HSERDY     位用来指示高速外部振荡器是否稳定。
4.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RCC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rcc.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rcc.h         。
5.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RTC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rtc.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rtc.h         。
6.当STM32复位后,    HSI振荡器     将被选为系统时钟。当时钟源被直接或通过PLL 间接作为系统时钟时,它将不能被   停止      。只有当    目标时钟源     准备就绪了(经过启动稳定阶段的延迟或PLL 稳定),才可以从一个时钟源切换到另一个时钟源。在被选择时钟源没有就绪时,系统时钟的切换    不会发生     。
二、选择题
1.STM32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其都可被用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这三种时钟源分别为(  ABC   )。
A.HSI振荡器时钟 B.HSE振荡器时钟
C.PLL时钟 D.HLI振荡时钟
2.在STM32中,当(  AB  )发生时,将产生电源复位。(多选)
A.从待机模式中返回 B.上电/掉电复位(POR/PDR复位)
C.NRST管脚上的低电平 D.PLL
3.,以下哪个时钟信号可被选作MCO 时钟(  ABCD   )。(多选)
A.SYSCLK B.HSI
C.HSE D.以2分频的PLL 时钟
三、简答题
1.简述STM32复位的类型。
答:STM32系列ARM Cortex-M3芯片支持三种复位形式,分别为系统复位、电源复位和备份区域复位。
2.简述STM32时钟的类型。
答:STM32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其都可被用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这三种时钟源分别为:
q HSI振荡器时钟
q HSE振荡器时钟
q PLL时钟
这三种时钟源还可以有以下2种二级时钟源:
q 32kHz低速内部RC,可以用于驱动独立看门狗和RTC。其中,RTC用于从停机/待机模式下自动唤醒系统。
q 32.768kHz低速外部晶振也可用来驱动RTC(RTCCLK)。
任一个时钟源都可被独立地启动或关闭,这样可以通过关闭不使用的时钟源来优化整个系统的功耗。
3.简述STM32实时时钟RTC的配置步骤。
答:在程序中,配置RTC寄存器步骤如下:
(1)查询RTC_CR 寄存器中的RTOFF位,直到RTOFF的值变为“1”,表示前一次写操作结束。
(2)置CNF值为1,进入配置模式。
(3)对一个或多个RTC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4)清除CNF 标志位,退出配置模式。
(5)查询RTOFF,直至RTOFF 位变为“1” 以确认写操作已经完成。

楼主:
19.5  习题一、填空题
1.在STM32中,备份寄存器是    16     位的寄存器,共     10    个,可以用来存储   20      个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
2.备份寄存器位于    备份域     里,当   主电源VDD     被切断,他们仍然由    VBAT       维持供电。当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他们     也不会       被复位。
3.STM32的备份寄存器还可以用来实现    RTC        校准功能。为方便测量,32.768kHz的RTC 时钟可以输出到    侵入检测       引脚上。通过设置RTC 校验寄存器(BKP_RTCCR)的    CCO       位来开启这一功能。
4.当STM32的     ANTI_TAMP     引脚上的信号发生跳变时,会产生一个侵入检测事件,这将使所有数据备份寄存器   复位      。
5.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备份寄存器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bkp.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bkp.h     。
二、选择题
1.在STM32中,备份寄存器是(  A  )的寄存器。
A.16 位 B.32 位
C.8 位 D.4 位
2.为了允许访问备份寄存器和RTC,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DBP 位必须置为( A   )。
A.1 B.2
C.0 D.3
3.下列哪个不是备份寄存器( C   )。
A.BKP_DR1 B.BKP_DR3
C.BKP_RTCCR D.BKP_DR5

楼主:
20.5  习题一、填空题
1.STM32的DMA 控制器有   7      个通道,每个通道专门用来管理来自于一个或多个外设对存储器访问的请求。还有一个    仲裁器        来协调各个DMA 请求的优先权。
2.在DMA处理时,一个事件发生后,外设发送一个请求信号到    DMA控制器    。DMA 控制器根据通道的     优先权   处理请求。
3.DMA控制器的每个通道都可以在有固定地址的      外设寄存器和存储器地址     之间执行DMA传输。DMA传输的数据量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      DMA_CCRx           寄存器中的    PSIZE     和    MSIZE     位编程。
4.ST公司还提供了完善的DMA接口库函数,其位于    stm32f10x_dma.c          ,对应的头文件为     stm32f10x_dma.h         。
5.在STM32中,从外设(TIMx、ADC、SPIx、I2Cx 和USARTx)产生的7个请求,通过逻辑       与     输入到DMA控制器,这样同时     只能有一    个请求有效。
二、选择题
1.DMA控制器可编程的数据传输数目最大为(  A  )。
A.65536 B.65535
C.1024 D.4096
2.每个DMA通道具有( A   )个事件标志。
A.3 B.4
C.5 D.6
3.DMA控制器中,独立的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为( ABCD   )(多选)。
A.字节 B.半字
C.全字 D.以上都可以
4.STM32中,1 个DMA请求占用至少(  B  )个周期的CPU 访问系统总线时间。
A.1 B.2
C.3 D.4
三、简答题
1.简述DMA控制器的基本功能。
答:STM32的DMA 控制器有7个通道,每个通道专门用来管理来自于一个或多个外设对存储器访问的请求。还有一个仲裁器来协调各个DMA 请求的优先权。DMA 控制器和Cortex-M3核共享系统数据线执行直接存储器数据传输。因此,1 个DMA请求占用至少2 个周期的CPU 访问系统总线时间。为了保证Cortex-M3 核的代码执行的最小带宽,DMA 控制器总是在2 个连续的DMA 请求间释放系统时钟至少1 个周期。

网友A:
考了多少分?

楼主:
老师给的复习题
及格万岁!

网友B:
这个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C:
值得学习.

这是啥项目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值得学习

恩,多看看,都是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学习.

这是啥项目考试。。。

单片机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