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64 数据位宽为32bit,为什么称是64bit CPU?

楼主(2016-09-23):
这个真心不懂,请专业人士普及下知识。64位的内核,32位的指令吗?

网友A:
不然怎么可能报价5美元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真心不懂,请专业人士普及下知识。64位的内核,32位的指令吗?

除非内部的cache等存贮满足要求,不然CPU运行一次岂不是要读两次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怎么可能报价5美元

这个确实白菜价

网友B:
内部的总线宽度是64位的,但是与DDR的接口是32位的吧。

网友C:
Cortex-A53 处理器
The ARM® Cortex®-A53 processor offers a balance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power-efficiency. Cortex-A53 is capable of seamlessly supporting 32-bit and 64-bit instruction sets. It makes use of a highly efficient 8-stage in-order pipeline enhanced with advanced fetch and data access techniques for performance. It fits in a power and area footprint suitable for entry-level smartphones. It also can deliver high aggregate performance in scalable enterprise systems via high core density, which accounts for its popularity in basestation and networking designs.

网友D:
6楼说的是对的。32位是DDR接口,而内部总线是64位的。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3g9CfB&id=538636360660&_u=44velef97a7

楼主(2016-11-09):
引用 网友D:
6楼说的是对的。32位是DDR接口,而内部总线是64位的。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 ...

但,这样存取DDR才32bit不是瓶颈吗?

网友E(2017-04-23):
按楼主的意思,stm32才是16位的cpu。。。外部总线跟cpu位宽没关系的,cpu位宽指的是内部数据带宽。而且arm只做内部,外设啥的,是不同的厂家自己做的。就是做个8位的,cpu的位宽啥的依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