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8560掉电会输出电压?

楼主(2016-09-23):
使用DAC8560的时候在DAC8560掉电时Vout脚会输出大约1.5V的电压,持续120ms左右。DAC8560设计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在+5V掉电过程中Vout脚的电压输出,黄色的是+5V的掉电波形,蓝色的是Vout的Vout输出波形。

下图是是+5V和Vref的掉电波形,黄色+5V掉电波形,蓝色是Vref掉电波形。

请问怎么能消除Vout在电源掉电时候的电压输出?

网友A: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 因为在掉电状态中, 芯片已经因为电源不足而进入非正常的工作状态. 这个时候的输出, 是非芯片设计功能的输出. 不受控制了.

不过仔细看了你的两个波形图, 我感觉输出的波形跟 VREF 有关系.
所以猜测, 如果掉电的时候能控制一下时序, 让 VREF 的掉电速度早于 VCC 先到0, 应该可能将这个问题给躲过去

网友B:
这个掉电后还能正常运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掉电后还能正常运行工作?

掉电过程中会不正常运行,会输出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 因为在掉电状态中, 芯片已经因为电源不足而进入非正常的工作状态. 这个时候的输出 ...

感谢建议,Vref的电压不是由DAC8560内部转换出来的吗,只要+5V的电压存在,Vref不是也会存在吗?我尝试用一个二极管来给芯片锁住电源,但是Vref会同+5V一起掉电,第三张图里可以看到过冲还是存在。

网友A:
哦, 用的是内部输出的参考. 那就难以实现这个掉电时序了.

能否考虑加有个掉电泄放电路, 快速地将不足的电源电压降到不再输出错误信号的 0.7V以下?
让这个错误信号输出的时间足够短.

网友C:
这个断电后DA是不会有输出的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电后DA是不会有输出的啦

楼主的波形描述已经很清楚了
不知道楼上这位是怎么设置的, 可否分享给楼主和网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电后DA是不会有输出的啦

DA的+5V电压下降过程中才会出现不受控的输出

网友D:
去掉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D:
是不是电压充放电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波形描述已经很清楚了
不知道楼上这位是怎么设置的, 可否分享给楼主和网友们. ...

只能加一个大电容用二极管锁一下让DA的点掉在别的器件之后来避免这个情况了

网友A:
费了这么多周折, 找个解决办法, 挺不容易的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