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MS1117-3.3电源发热

楼主(2016-09-23):
各位坛友,现在使用AMS1117-3.3电源芯片,温度可以达到60度,这个正常吗??如果我想测它的输出电流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3.3V的负载电流有多少,落在芯片的热功率就是Pd=(5-3.3)*I,I就是3.3V的负载电流,产生的温升就是Pd*热阻系数,热阻系数规格书中有提供,自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6.8UH 取掉 串个电流表看看 3.3V电流有多大?

网友B:
如果大于0.2A 建议用DCDC

网友C:
输出电流好测的啊,比如把PL6翘起来串联电流表,测输入电流也可以,也近似等于输出电流的
60度对于LDO也差不多吧,看电流多少了
反正算下来结温不要超过125度就好,留够余量,包括环境温度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UH 取掉 串个电流表看看 3.3V电流有多大?

这个电流表指的是??这边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流好测的啊,比如把PL6翘起来串联电流表,测输入电流也可以,也近似等于输出电流的
60度对于LDO也差 ...

没有用过电流表,万用表可以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负载电流有多少,落在芯片的热功率就是Pd=(5-3.3)*I,I就是3.3V的负载电流,产生的温升就是Pd*热阻系 ...

可惜我没有电流表,电流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于0.2A 建议用DCDC

用万用表测是不是去掉电感,然后将万用表打到交流档,串进电路中??

网友B:
万用表mA 直流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是不是去掉电感,然后将万用表打到交流档,串进电路中??

为啥要交流档呢??不是直流吗

网友E:
1.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3.3v是否有自激振荡, 自激的话有可能使芯片异常导致发烫.
2. 如上面说的,用电流表测试一下输出电流, 按照结温计算一下发热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交流档呢??不是直流吗

说错了,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3.3v是否有自激振荡, 自激的话有可能使芯片异常导致发烫.
2. 如上面说的,用电流表测 ...

好的,谢谢

楼主:
说错了,是直流,谢谢了

网友F:
用TO-252封装的,铺铜散热,500mA没问题的。
SOT-223就不要指望了,散热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O-252封装的,铺铜散热,500mA没问题的。
SOT-223就不要指望了,散热太差。 ...

是这个道理

网友G(2016-12-22):
这不算热了,我试过75度的,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H:
还要看下你实际使用的环境温度,要是室外,夏天的时候环境温度比较高的。

网友I:
建议测量输入电流,输入电流大约就是输出电流

网友J:
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