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9R08A5 硬件I2C问题

楼主(2016-09-23):
最近用SM39R08A5的硬件I2C,做SLAVE,用它自带的工具生成的代码,也不正确。测试的目的是读什么地址,就回什么数据。实际是第一个字节回的是上次回数据最后的数据
例。我读一次读 01,02数据,再接着读03,04数据,按原意是回 01,02,03,04的数据,但实际回的是00,02,02,04.就是是读03的时候,回的是上次读的最后一位数据。
图片传不上,不能直观的反映现象。
找不到原因。
void IIC_interrupt() interrupt d_IIC_Vector
{
if(RXIF)
{
  if((IICA1 & 0x01) | (IICA2 & 0x01))
  {

   n_RW = RW;// save r/W  state
     // IIC bus ready
   IICEBT = d_CMD_RW;
   if (n_RW == d_Write)
   {
    n_Next_Step = d_SAVE_ADDR;
    n_Addr = 0x00;
   }
   else if (n_RW == d_Read)
   {
   }
  }
  else if(n_RW == d_Write)
  {
   if (n_Next_Step == d_SAVE_ADDR)
   {
    n_Addr = IICRWD;
     g_bRxIF = 1;
    n_Next_Step = d_SAVE_DATA;
    IICEBT = d_CMD_RW;
   }
   else if (n_Next_Step == d_SAVE_DATA)
   {
   }
  }
  RXIF = 0;

}
if (TXIF)
{
  g_bTxIF=1;
  TXI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void IIC_init_slave()
{
IICS = 0x00;     // init IICS
IRCON = 0x00;     // init IRCON
IICEBT = d_CMD_RW;    // IIC bus ready
IICA1 = d_IIC_Adress_1;  // Control Byte 1
IICA2 = d_IIC_Adress_2;  // Control Byte 2
IEN1  |= 0x20;     // Enable interrupt IIC
IEN0 |= 0x80;     // Enable interrupt All
IICCTL  = 0x80;    // Enable IIC module, slave mode, use IICA1
}
/
void Feedback_Data(void)
{
bACKS=d_NACK;
while(n_RW==d_Read)
{

  if((RXAK == d_NACK)&(bACKS==d_ACK)) // End if recive NACK
  {
   n_RW = d_null;
   bACKS = d_NACK;
  }
  else
  {
          //  if(g_bRxIF)
   { g_bRxIF = 0;

    IICRWD = n_Addr;
    IICEBT = d_CMD_RW;
    n_Addr++;
    bACKS = d_ACK;
    while(g_bTxIF==0);
    g_bTxIF=0;
   }

  }
}
if(MPIF)
{
  MPIF=0;      // Clear interrupt flag
  n_RW = 0x00;
}
}
void main(void)
{
  IIC_init_slave();
while(1)
{
    Feedback_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