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不计成本! 求最最稳定的贴片电阻,0805 1206封装都可以。

楼主(2016-09-23):
不计成本! 求最最稳定的贴片电阻,0805  1206封装都可以。
1. 薄膜电阻,金属膜电阻,金属箔电阻都可以,只要是贴片封装的。
2. 对比就选取“-55C-150C  100次循环 最大漂移量”这个指标来对比吧,发现大部分电阻都有这个指标。
3. 既然要最稳定,温飘系数也不能差到哪去吧,最起码要优于5ppm/C的。

网友A:
718的电阻,最低温飘2ppm
好像一个0805电阻20块

网友B:
既然楼上开出的指标都那么高了,那我就不说话了吧

网友C:
可以到vishay的网站看看,它好像有一些很牛的电阻

网友D:
vishay有很多。

网友B:
这个东西很有讲究,电阻体小了,老化指标就不会很好,即使温飘不大,但电阻自身老化也抗不起。
电阻体积小了,电阻值就做不大,因为做大了电阻膜就薄,越薄老化越明显。所以设备里面用做标准的电阻体积都比较大,长期稳定性好。

说白了这个指标除了和电阻材料有关以外还和电阻材料多少有一定关系,用做电阻的材料越多,稳定性就越高。
还有电阻的制造工艺有关,VISHAY的工艺是很成熟的(不是我想做广告,事实如此),718厂的嘛,我就不说了,我有他们家的电阻,感觉。。。不算差,但我手上的相同价格的还是比不过别人,至于他们有没有最高端的产品,我不知道,没拿到过不能说话。

网友E:
vishay有很多, 一般要求 1‰ 精度电阻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方面的性能

网友F:
这些变态指标何不用电路来实现。。。。  。。。  精密的电阻 焊接也很有讲究。

还有一个就是  无感阿

网友G:
涨见识了,这么精密的用在什么地方啊?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有讲究,电阻体小了,老化指标就不会很好,即使温飘不大,但电阻自身老化也抗不起。
电阻体积小 ...

摸摸老大,是这样的,我选择这颗电阻用来当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于0.5mA,说以体积或功率再小也没问题的。
我以前的认识跟您说的一样,同种材料的话,即体积大,用料多的那个电阻一定比体积小,用料少的那个电阻的长期稳定性要好。但是我把很多电阻的datasheet详细对比之后就推翻了这个结论了。一些品牌薄膜贴片电阻的指标都比绕线电阻甚至一些等级没那么高的金属箔电阻都要好(或者接近金属箔的指标),这令我大跌眼镜。我手头有0.5ppm的薄膜电阻(当然是挑选出来的),但是我不肯定温飘这么低的的贴片薄膜电阻,长稳指标是否也一样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8的电阻,最低温飘2ppm
好像一个0805电阻20块

国产的718 还真不敢用,其实性价比高的2ppm 0805封装,Viking  的价格是最低的了,好像是15左右  100片的话,再真么也是台湾的,应该比国产的好吧。Vishay的性价比最差,基本上是Vishay 5ppm的都比人家2ppm的贵,长稳就没法测了,这个需要用过的人才能给出结论。但是我买了10片Vishay的顶级0.2ppm的电阻来测试,短稳指标差得一塌糊涂,温飘也没标称的0.2ppm,最差的有0.85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的718 还真不敢用,其实性价比高的2ppm 0805封装,Viking  的价格是最低的了,好像是15左右  100片的 ...

没有横向比较过,但军品级的器件不一定就比台湾货差吧,至少军用产品每片出厂前都要检定的,说到的标准一定是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横向比较过,但军品级的器件不一定就比台湾货差吧,至少军用产品每片出厂前都要检定的,说到的标准一 ...

能上传个datasheet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摸摸老大,是这样的,我选择这颗电阻用来当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于0.5mA,说以体积或功率再小也没问题的。
...

我还说了材料,不同的材料温飘不一样,线绕电阻也要看是什么电阻丝绕的。
一般来说我们比较这种东西都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结构去比较。
VISHAY的电阻比较复杂,一样的封装都有好几个系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一样大小的电阻各种参数都不一样。
好象VISHAY原公司本身并不大,是因为这个公司有自己的一套电阻加工工艺,能把电阻做得很好,然后收购了几个大厂,占了电阻的市场很大一部分。

我也找过体积小的高稳定电阻,但好象长期稳定都不是很好。如果有能力的话电阻最好还是自己测一下。不少指标都有水份。另外,长期老化和温飘可能没什么关系,也有人说有些电阻长期老化了以后温飘会变大。
我自己查了部分资料,总结了一些别人的测试结果,我自己目前还不是很有时间去测这些东西。

厂家生产的电阻不可能每次生产放下去的材料比例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一样,在蒸发过程中的凝结程度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生产出来的电阻会有一个筛选的环节,我拆过一些高端电阻,指标高的和指标低的内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厂家筛选出来后分了档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718 还真不敢用,其实性价比高的2ppm 0805封装,Viking  的价格是最低的了,好像是15左右  100片的 ...

买了10片Vishay的顶级0.2ppm的电阻?
发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H:
日系,美系的厂商搜索,高性能的肯定有,但是能不能买到和价格就两说了。

网友I:
厚生的咋样

网友J:
前段时间我们买的vishay的超低温片电阻,0.1%,0.2ppm,超贵,80多一片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我们买的vishay的超低温片电阻,0.1%,0.2ppm,超贵,80多一片电阻 ...

好便宜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我们买的vishay的超低温片电阻,0.1%,0.2ppm,超贵,80多一片电阻 ...

一直在用 30RMB 5000PCS

网友L:
我见过1万多1个的电阻。。。

网友B:
找了下,VISHAY还真有小个头的精密电阻,好像叫P系列,手册在这.

网友M:
不错,很有意思的讨论。

网友N: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几款电阻,vishay精密集团旗下的箔电阻。以下图片是电阻参数和性能测试的截图。规格书可以登录resistortoday.com的产品中心查看。

以下是VSMP系列精密贴片箔电阻的参数: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resistortoday.com了解相关产品或发送邮件至sales@cbeureka.com,相关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您的问题,为您提供最佳的电阻解决方案!

网友N:
引用 楼主:
摸摸老大,是这样的,我选择这颗电阻用来当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于0.5mA,说以体积或功率再小也没问题的。
...

在电流取样方面,为了达到最精确的测量效果,除了电阻本身的参数之外,建议楼主采用四脚的开尔文结构,有利于消除引脚两端的电压降带来的影响。

贴片取样电阻首推箔电阻和精密薄膜电阻,接下来分析一下两者的一些区别:
就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来说,取业内最有代表性的VPG箔电阻和日本SSM薄膜电阻来进行比较。

箔电阻的优势在于阻值范围选择性比较大,不限定于标准阻值,可以定义自己需要的阻值。
在低阻部分可以做到1mΩ,精度可达0.1%,15ppm。在10Ω以上的阻值区间,精度更高,最好温飘可做到0.2ppm。
另外就是箔电阻一直强调的长期稳定性等优势,量产一致性好。
但是其尺寸限制比较大,低阻采样的话一般是2512或者3637尺寸,其他阻值一般最小尺寸是0805,价格较薄膜电阻要高。

薄膜电阻的优势在于尺寸可选择的多样性,高频特性好,但是只能选择标准阻值表中的阻值。
在低阻部分目前最好的产品可以做到5mΩ,50ppm,精度在1%。
价格上比箔电阻更具优势。
但是由于薄膜技术本身的限制,低阻的薄膜电阻金属膜层比较薄,容易受到氧化、温度升高以及湿度的影响。
因此只适合在中级精度的较高阻值并注重经济成本的应用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在电流取样方面,为了达到最精确的测量效果,除了电阻本身的参数之外,建议楼主采用四脚的开尔文结构,有 ...

楼主采集的电流小于0.5mA,4脚电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采集这个电流的话阻值应该不是很小,我估计这种阻值下厂家很少生产4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电流取样方面,为了达到最精确的测量效果,除了电阻本身的参数之外,建议楼主采用四脚的开尔文结构,有 ...

太巧合了,我上个月用三个Visahay的VFCP系列与相近阻值的日本SSM  2ppm薄膜电阻在相同环境下做热冲击测试,结果Visahay的VFCP系列完败,我们郁闷了很久,Visahay的VFCP系列的价格是SSM  2ppm薄膜的好几倍啊,而且材料上明显是Visahay的VFCP好,但是实测结果就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Visahay的VFCP在25-50C范围内的标称的典型温飘是0.05ppm/C,我们实测三个样品里面分别是0.18ppm   0.45ppm   0.82ppm,没有一个能达到0.05ppm的,其实这个指标也很不错了,关键是与datasheet标称不符,Vishay在我们心目中大打折扣了。
之后还对比热冲击后的漂移,Viahsy 的 VFCP也不如SSM  2ppm薄膜。因为是在相同环境下有参考做对比的,陪伴测试的其他品牌样品都在datasheet标称的范围内,唯独   Viahsy超标。
补充一下,被测电阻阻值5.0000K,用低温焊锡快速焊接两条引线,测试环境为波动度0.02C的恒温槽,测试用表为刚进行省计量院校准的七位半及六位半各一台。所有被测电池的引出线都是相等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巧合了,我上个月用三个Visahay的VFCP系列与相近阻值的日本SSM  2ppm薄膜电阻在相同环境下做热冲击测试 ...

你的6位半和7位半分别是什么?
现在新的7位半不算多,难道是Keithley 2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巧合了,我上个月用三个Visahay的VFCP系列与相近阻值的日本SSM  2ppm薄膜电阻在相同环境下做热冲击测试 ...

补充一下,被测电阻阻值5.0000K,用低温焊锡快速焊接两条引线,测试环境为波动度0.02C的恒温槽,测试用表为刚进行省计量院校准的七位半及六位半各一台。所有被测电池的引出线都是相等长度的。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焊出的线是2条而不是4条?难道你用的是2线接**
你在哪个城市?有机会我过去了带几个电阻去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被测电阻阻值5.0000K,用低温焊锡快速焊接两条引线,测试环境为波动度0.02C的恒温槽,测试用表 ...

摸大,两条,之后在焊两条相同长度的放在相同环境,减去即可;焊4条的话当然更好,因为样本比较多,每个电阻焊4条工作量太大;在广东最落后的4线小城市,您肯定跟我不在一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摸大,两条,之后在焊两条相同长度的放在相同环境,减去即可;焊4条的话当然更好,因为样本比较多,每个 ...

具体你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好像高位表测电阻有一个热电补偿.
是我的话我会用把电阻点焊在导电的中间,这样也能接出4线接法而且也只需要焊两个点而已.
电阻的温飘我没有测到那么精密,毕竟我的电压基准温飘也没那么小.

网友O(2016-10-23):
vishay的电阻确实可以考虑。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一直在用 30RMB 5000PCS

求大神卖些电阻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求大神卖些电阻啊!

万能X宝去看看。。

网友Q(2018-05-24):
viking现在可以做1ppm,2ppm5ppm的薄膜电阻,金属膜贴片的可以做到5ppm。
有需求可以联系捷比信  肖先生:13316946190

网友Q(2018-09-04):
viking精密低温漂电阻参数。价格实在,货期短。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捷比信

网友R:
VISHAY的高端电阻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