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的usb 手机数据线没用几天就坏掉

楼主(2016-09-23):
安卓数据线用几天就坏掉,国产厂家多没去有测一下它的 可靠性   吗?????
为什么一个大中国 手机数据线都没做好???

有没有好一点的品牌????     了解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A:
主要还是没有考虑寿命,国内行情就这样子,做好可能没有人要

网友B:
是的,我买了很多也都不行,用不了几天就坏了.
只有买手机配的数据线比较好.
这和国产的没关系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我一直用品胜的,用了好几年了啊。
有些人连拔线方式都不正确的,抓着线拔插头,还赖数据线不耐用,高质量的又不愿花钱,能怪谁呢。

网友D:
质量确实差,有的还用的不是铜线.

网友E:
这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F:
一份价钱一分货,原厂的比较好。

网友G:
数据线插拔的时候,一定不要前后晃动,可以左右晃动着插拔。
我从来没用坏过数据线,我媳妇用坏好几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数据线插拔的时候,一定不要前后晃动,可以左右晃动着插拔。
我从来没用坏过数据线,我媳妇用坏好几条了。 ...

拔就拔,晃个啥子
最怕晃了。。。

网友I:
楼主,不能说国产的怎样,其实国产的品牌,打上**的,基本上都不错。再有,国外品牌的,其实很多也的国内工厂制造,这算不算国产?
而然,你说的国产是山寨的意思吧?那山寨出的,好意思要求质量么?一根USB线,出货价才0.5元,你说怎么做得出来?至于你花多少钱买下的,那就不好讨论了。
推荐个品牌,那就 Molex,这个牌子的线不错。

网友J:
你买便宜货当然不行了...朝着贵的买.肯定质量好

网友K:
水果的也一样会坏。

网友L:
只知道攒钱,偷工减料。

网友M:
你这话地图**开的太厉害了,全国的数据线都被你否了

网友N:
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O:
就是就是。

网友P:
贵的不愿买,便宜的没好货,比较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