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EJ101IA-01G 10.1寸 1280 * 800 LVDS接口

楼主:
硬件规格:
EJ101IA-01G  10.1寸  1280 * 800  LVDS接口

底板:IMX6Q

问题描述:
每次烧录Linux系统或者android系统后,出现屏幕白边的现象,过2,3分钟后显示就正常了,以后开机显示也是正常(除非重烧系统),硬件工程师调节屏驱动板电压白边问题解决,但重烧录系统后白边现象还是出现。

见图片

软件修改如下:
1. 屏幕datasheet见附件 《EJ101IA-01G  Fin spec V02_10.1寸液晶屏分辨率1280X800》

2.软件修改如下:
见附件ldb(屏幕配置参数)  和板级文件

麻烦哪位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IMX6Q android系统 LVDS接口 10.1寸 屏幕白边

IMX6Q android系统 LVDS接口 10.1寸 屏幕白边

EJ101IA-01G Fin spec V02_10.1寸液晶屏分辨率1280X800.pdf

网友A(2018-07-05):
液晶屏的电压不够会导致屏幕周围发白, VGH电压你看一下是不是和规格书允许的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