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读写NorFlash经常出现读出来的数据有几个不对,偶尔是全对的

楼主(2016-09-23):
(1)使用SST39VF3201B这个NorFlash芯片,现在根据手册,我配置了几个时间点参数,读写数据总是有几个不一样,而且不是出现在固定地址。随机的。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下面是图片

楼主:
ID号读出来来,不是手册上的,

楼主:
有使用过的大神,麻烦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你降低读写速度看看

网友B:
没用过fsmc
不过在做iic或者spi读写flash的时候,得确保时序图上面的延时要足够,一般是us级别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是不是高电平偶尔拉不上去或者低电平拉不下来,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