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的地(GND)可以设备的外壳地(PE-GND)直连吗 ?

楼主(2016-09-23):
见附图
请教:
单片机的地(GND)可以设备的外壳地(PE-GND)直连吗 ?
如果 不能直连,该如何处理 ?

非常感谢!

网友A:
假如mcu系统和外接完全没有电连接,可以直连.否则,外部异常高压有可能通过这直连构成回路,损坏mcu系统,增加了故障隐患.
可这有必要吗?不连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mcu系统和外接完全没有电连接,可以直连.否则,外部异常高压有可能通过这直连构成回路,损坏mcu系统,增加 ...

谢谢大侠,学习了 !

网友B:
有时候接是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考虑的,不一定直接接,可以通过电容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接是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考虑的,不一定直接接,可以通过电容来接。

谢谢!

您说的就是 附图所示的内容了 ?!

yes

网友C:
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外壳地足够稳定,就是说接大地非常良好
这样接肯定没问题
但在外壳地接地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采取单点连接、电容连或者电阻、磁珠连等情况
所以可以预留工位,采用电阻连的形式,根据EMC或者其他情况再进行更改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外壳地足够稳定,就是说接大地非常良好
这样接肯定没问题

大侠 言之有理,学习了

谢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外壳地足够稳定,就是说接大地非常良好
这样接肯定没问题

留下位置...好办法

网友E:
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F:
用Y电容连接

网友G:
看你什么使用环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说的就是 附图所示的内容了 ?!

怎么工作的这个电容

网友H:
为啥要连接地呢?我从来没连接过,有啥好处说下呢

网友I(2020-06-19):
个人觉得应该分开,主要还是区分强电和弱电。PE基本上是接三相4线等交流电,用1M和103 1KV电容隔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