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0603贴片LED灯的电容有多大呢?

楼主(2016-09-23):
如题,想请教大伙普通红色的0603贴片LED灯的电容有多大呢?

我看很多用在了通信线上做通信指示灯,要是数字通信速度高了以后,LED灯自带的电容会不会影响通信速度呢?

谢谢!

网友A:
通讯线上一般另外搞个三极管驱动led 这样不会影响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上一般另外搞个三极管驱动led 这样不会影响速度的

是的噢,这个办法不错,三极管的或者mos管的电容小,都是pf级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