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220的I2C管脚是哪几个 ?

楼主(2016-09-23):
见附图
请教:
ADS1220( PW 封装)的I2C管脚是:Pin16(DIN)、Pin15(DOUT/*DRDY)、Pin1(SCLK) 吗 ?

我感觉是,可是,I2C是 两线呀,这不是成了3根线了吗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非常感谢 !

网友A:
DIN, DOUT SCLK 这三个引脚 加 CS 线 构成 SPI 的通信接口.

整个数据手册就没有提到过 I2C, 奇怪了, 难道是 TI 官网的介绍资料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 DOUT SCLK 这三个引脚 加 CS 线 构成 SPI 的通信接口.

整个数据手册就没有提到过 I2C, 奇怪了, 难道 ...

谢谢前辈  !

是啊,明明说的I2C接口,可datasheet 中就没有

网友B:
谁翻译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翻译的资料?

谢谢皇叔 !

是TI官网这么说的,如下图
http://www.ti.com.cn/sitesearch/ ... inkId=1&src=t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皇叔 !

是TI官网这么说的,如下图

是SPI,没有IIC。
TI把标题搞错了。

网友C:
TI也有错误的时候,我说么,没见过I2C方式的AD芯片呢还

倒也有,采样率很低,ADS1100。DA也有,我用过。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 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