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CAN、wifi和zigbee的问题

楼主(2016-09-23):
STM32F107带两个CAN,一个wifi和一个zigbee ,这个自带是什么意思?这些要怎么用?还要搭配相应的芯片吗?zigbee要不要搭配2530,wifi要不要搭配esp8266?
还是只要加一个接口或者天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A:
STM32F107带CAN,我信;你说带WIFI和ZIGBEE,这不是扯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7带CAN,我信;你说带WIFI和ZIGBEE,这不是扯淡嘛

我的天,这个百度百科上写的,我也纳闷,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

网友B:
不看手册,竟然看百度百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看手册,竟然看百度百科。。。

竟然还有MPU

网友D:
这个自带是指接口的意思
简单一点  比如说带2个串口,那你也得做ttl转232  或者ttl转usb
你说是不
外围电路 程序 还是得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带是指接口的意思
简单一点  比如说带2个串口,那你也得做ttl转232  或者ttl转usb
你说是不

不懂。。那这两个口和其他普通引脚有什么区别。。。自带协议?而且只可以从这两个口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那这两个口和其他普通引脚有什么区别。。。自带协议?而且只可以从这两个口输出? ...

一般来说,像这类引脚都带有复用功能,可以当做普通io也可以当做通用io。
就拿串口来说,如果单片机只有一路串口,那么只能用这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