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基于纳瓦特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楼主(2016-09-23):
      纳瓦特开发板是一款十分好用的开发板,它在开版时给大家带来了福利,我们也应该用好它来支持纳瓦特产品。此外,为了能提高大家对纳瓦特的认识和应用水平,也建议设置个比赛来促进大家的积极性,使纳
     瓦特的应用面和应用深度有所扩展。
     这里介绍一种用纳瓦特开发板与OLED屏配合实现显示功能的方法,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将采集或处理的数据显示出来以便于分析处理了,如显示A/D采集的数据值、以RTC进行计时来制作电子时钟进行定时控制等。
      其连线与效果如图所示

   所用OLED显示屏为双色0.96’寸屏,是一种无需背光的自发光器件。该模块尽管其体积很小,但其分辨率却达128*64这里采用的是IIC接口方式的OLED,其引脚只有4个,所以很节省GPIO资源。该双色OLED显示屏,其上部的1/3为黄色,余下的2/3则为蓝色,其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为了实现中文菜单的显示,可采用构建小字库的方式来实现,使用的字模提取工具为PCtoLCD2002
效果的程序如下: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start.h"
#include "oledfont.h"
//  GND   GND
//  VCC   5V/3.3v
//  SCL   PE1(SCL)
//  SDA   PE0(SDA)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1);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PinSet(GPIO_PTE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0);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PinSet(GPIO_PTE0);

#define OLED_CMD  0
#define OLED_DATA 1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a >http://21icim.qtmojo.com/main/adfclick?db=21icim&bid=701,1946,3913&cid=0,0,0&sid=3916&advid=76&camid=766&show=ignore&url=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834-1-1.html</a>
void OLED_Clearp(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2;i<6;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uint32_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int32_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2)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void OLED_Init(void)
{
//SSD1306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Delay_1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void cd1()
{
        OLED_Clearp();
        OLED_ShowCHinese(18,2,0);   //?
        OLED_ShowCHinese(36,2,1);  //?
        OLED_ShowCHinese(54,2,2);  //?
}
....
void cd11()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mini MP3",16);
        OLED_ShowCHinese(72,0,33);  //?
        OLED_ShowCHinese(90,0,34);  //?
        OLED_ShowCHinese(108,0,35);  //?
        OLED_ShowCHinese(2,2,36);  //?
        OLED_ShowCHinese(20,2,37);  //?
        OLED_ShowString(40,2,":jinglixixi",16);
}

void myDelay (uint32_t ulTime)
{
    uint32_t i;
    i = 0;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5000; i++);
    }
}
int main (void);
void RTC_Task(void);
int main (void)
{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cpu_identify();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Config = &sRTCConfig;

    printf("\nRunning the GPIO_demo project.\n");

    /* configure RTC to 1Hz interrupt frequency */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clock source is 1khz*/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prescaler is 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1_MASK, GPIO_PinOutput);
    OLED_Init();
            OLED_Clear();
            cd11();
            OLED_ShowString(32,6,"2016.7.2",16);
    while (1);
}

void RTC_Task(void)
{
uint32_t u32PinMask)
GPIO_PinToggle(GPIO_PTE7);
}

网友A:
不错,大家一起把纳瓦特生态环境搞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大家一起把纳瓦特生态环境搞上去

是呀,到时大家都受益。

网友B(2018-04-25):
纳瓦特板子怎么把程序烧写进去的,能不能像STlink那样就一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纳瓦特板子怎么把程序烧写进去的,能不能像STlink那样就一根线就可以了

用它的下载调试器,可能是出于使开发板尽可能小及下载器可以分离供其他板子使用的缘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纳瓦特板子怎么把程序烧写进去的,能不能像STlink那样就一根线就可以了

可以用ST吗32的下载方式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T吗32的下载方式下载

但是开发板上怎么接线呢

@KLIUY :恭喜,恭喜
@mailshichao :已经会下载了,谢谢了
好像串口也可以下载,看看手册吧
开发板上有下载接口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它的下载调试器,可能是出于使开发板尽可能小及下载器可以分离供其他板子使用的缘故吧! ...

他的下载调试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下载调试器太贵了

不是随机带下载调试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随机带下载调试器吗。

没有啊,我用STLINK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