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INK能单独烧写,在mdk下不能联调。

楼主(2016-09-23):
MDK 版本4.7  用5的话会提示我的DB jlink 不支持
单独用jink烧写 stm32f103 木有问题。
在MDK下,不能设置进入调试。
单独对开发板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在MDK中一点Setings 就弹出这个窗口提示。

系统是win10家庭中文版,有人遇到过吗?我的jlink是V7的,是否只能花几十大洋再买个V8版本了。

网友A:
你的keil是由多老,就不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eil是由多老,就不能升级

不能,因为我的jlink是V7
v7在MDK 5.0以上 会提示你的是盗版哦

网友B:
我也有用 V7 ,在 MDK 版本4.x 的多个版本使用,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驱动程序的问题. 我也发现过有些版本的驱动是有问题的.
我测试过 4.14 的这个老版本倒是蛮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用 V7 ,在 MDK 版本4.x 的多个版本使用,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驱动程序的问题. 我 ...

你的也是win10 64位操作系统吗? 我回去试试你说的这个版本,谢谢

网友C:
换个V9要命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V9要命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个问题换个V9也不一定能解决啊
没找到问题的根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换个V9也不一定能解决啊
没找到问题的根在哪

jlink驱动装好,换最新的jlink+MDK版本,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win10 64位操作系统吗? 我回去试试你说的这个版本,谢谢

抱歉, 我还是 XP 的系统.
Win10, 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我还是 XP 的系统.
Win10, 没有试过.

嗯  在XP下,jink一向很听话好使。

网友D:
你的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