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收发字符串怎样让字符串中的变量被识别成数值发送?

楼主(2016-09-23):
请教串口收发字符串含变量怎么处理?怎样让字符串中的变量识别成数值?
具体比如
                                u16 value=25;
                                 strcpy(TxBuf1,"ABCD=value\n");
                                 for(i=0;TxBuf1[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以上value是可变的,比如value=25的时候,怎样让串口发送字符串ABCD=25,而不是ABCD=value?

网友A:
printf或者自己写函数

网友B:
嗯, printf 可能效率上不见得能接受, 可以自己写个函数, 在 strcpy 后, 再执行一下, 把 value 的值转换到那个地址上去

网友C:
直接用sprintf搞定
void uart_sendLong(int32 da)
{
    xdata uint8 buf[10];
    sprintf(buf,"%8ld",da);
    uart_sendString(buf);
}

void uart_sendFloat(float da,int8 deci)
{
    xdata char buf[10];
    FloattoString(buf,da,deci);
    uart_sendString(buf);
}

void uart_sendHex(uint32 da)
{
    xdata char buf[10];
    sprintf(buf,"0x%lx ",da);
    uart_sendString(buf);
}

网友D:
自己弄得话  得先写个int型转换为字符的函数
比如说value=25
转换为字符串就是
buf[0] = value/10 +'0';
buf[1] = value%10 + '0';
然后再来个字符串拼接函数。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直接用替代搞定了:
                                 sprintf(Temp,"%d",T1);
                                 strcpy(TxBuf2,"TC1:TCADJUSTTEMP=T1\r");
                                 TxBuf2[17]=Temp[0];
                                 TxBuf2[18]=Temp[1];
以上将T1替代成了T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