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抄板过程中反推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6-09-23):
PCB反向技术研究中,反推原理图是指依据PCB文件图反推出或者直接根据产品实物描绘出PCB电路图,旨在说明线路板原理及工作情况。并且,这个电路图也被用来分析产品本身的功能特征。而在正向设计中,一般产品的研发要先进行原理图设计,再根据原理图进行PCB设计。
  无论是被用作在反向研究中分析线路板原理和产品工作特性,还是被重新用作在正向设计中的PCB设计基础和依据,PCB原理图都有着特殊的作用。那么,根据文件图或者实物,怎样来进行PCB原理图的反推,反推过程有该注意那些细节呢?
  一、合理划分功能区域
  在对一块完好的PCB电路板进行原理图的逆向设计时,合理划分功能区域能够帮工程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提高绘制的效率。一般而言,一块PCB板上功能相同的元器件会集中布置,以功能划分区域可以在反推原理图时有方便准确的依据。
  但是,这个功能区域的划分并不是随意的。它需要工程师对电子电路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首先,找出某一功能单元中的核心元件,然后根据走线连接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出同一功能单元的其他元件,形成一个功能分区。功能分区的形成是原理图绘制的基础。另外,在这一过程中,不要忘记巧妙利用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序号,它们可以帮助您更快的进行功能分区。
  二、找对基准件
  这个基准件也可以说是在进行原理图绘制之初所借助的主要部件PCB网城,在确定基准件之后,根据这些基准件的引脚进行绘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原理图的准确性。
  对于工程师而言,基准件的确定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元器件作为基准件,它们一般体积较大、引脚较多,方便绘制的进行,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等等,都可以作为合适的基准件。
  三、正确区分线路,合理绘制布线
  对于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区分,同样需要工程师有相关的电源知识、电路连接知识、PCB布线知识等等。这些线路的区分,可以从元器件连接情况、线路铜箔宽度以及电子产品本身的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布线绘制中,为避免线路交叉与穿插,对地线可以大量使用接地符号,各种线路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不同线条保证清晰可辨,对各种有元器件还可以运用专用标志,甚至可以将单元电路分开绘制,最后再进行组合。
  四、掌握基本框架,借鉴同类原理图
  对于一些基本电子电路的框架构成和原理图画法,工程师需要熟练掌握,不仅要能对一些简单、经典的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进行直接绘制,还要能形成电子电路的整体框架。
  另一方面,不要忽视,同一类型的电子产品在原理图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PCB网城,工程师可以根据经验的积累,充分借鉴同类电路图来进行新的产品原理图的反推。
  五、核对与优化
  原理图绘制完成之后,还要经过测试与核对环节才能说PCB原理图的逆向设计结束。对PCB分布参数敏感的元件的标称值需要进行核对优化,根据PCB文件图,将原理图进行对比分析与核对,确保原理图与文件图的完全一致。
  若在核对中发现原理图布局上与要求不符,还将要进行原理图的调整,直到达到完全的合理与规范,准确和清晰。

网友A:
66666!

客户给了份BOM单,如何快速把这份BOM单导入到对应的PCB中?一个元件数在1000个左右的板,光标注参数就花了2天。。用的是AD软件
打开BOM表---》选一个元件--》切到PCB---》找相应在PCB上的位置-----》双击-----》填入参数-----》关闭------》再切到BOM表中。。。一直重复。

上图中,参数、位号同时自动居中显示是左边的效果,客户要的是右边的效果。结果每一个都要去点一下鼠标移一下位置。有没有快速一次性搞定1000多个元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