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220的电流源 如何给 传感器供电 ?

楼主(2016-09-23):
附图一,ADS1220有 10μA 至 1.5mA 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
附图二,ADS1220 的功能框图;

现在想用 ADS1220的电流源给传感器供电:
请教:
1. 硬件如何连接 ?
2. 感觉 信号输入(如AIN0、AIN1)和恒流供电 在硬件上 是复用的 ?不知道 我的理解 是否正确 ?还请前辈、大侠 轻拍 !

非常感谢 !

附件:ADS1220的中英文 datasheet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是干什么用的啊,感觉只能芯片内部使用呢
引脚的箭头也是单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双匹配可编程电流源是干什么用的啊,感觉只能芯片内部使用呢
引脚的箭头也是单向的啊 ...

谢谢 !

从datasheet 电流源内容来看,该电流源 用于对 电阻式温度检测器 (RTD) 供电

网友A:
奥,明白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该芯片的模拟输入脚看做电流源输出脚,最大能输出3mA的电流(两路并用),电压最大也就到AVDD了;
已使用AIN0脚为例
   AIN0接至传感器电源;
   AVSS接至传感器的地;
如果你的传感器对输入电压也有要求,波动不能太大,建议在传感器的电源与地之间加一个可以钳位电压的分流电路;

配置方法 建议楼主应该看 8.3.1章节

网友B:
AIN0和AIN3是复用的,可以用来恒流源供电,也可以做AD输入。至于硬件接法,手册上有例子的

注意前三个图的红线,电流的方向

实际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该芯片的模拟输入脚看做电流源输出脚,最大能输出3mA的电流(两路并用),电压最大也就到AVDD了 ...

谢谢 !

学习了 !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N0和AIN3是复用的,可以用来恒流源供电,也可以做AD输入。至于硬件接法,手册上有例子的

注意前三个图的 ...

谢谢版主 !

版主辛苦了,看的真仔细 !领教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版主辛苦了,看的真仔细 !领教了 !

实际测试成功了,记得分享你的经验。这个芯片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成功了,记得分享你的经验。这个芯片我也没用过。

恩,好的,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