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正弦波

楼主(2016-09-23):
做DDS正弦波,从FPGA出来的数据都很好,一直到输出DA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是DA输出没有正弦波,一直是高电平状态……
(DA没有坏掉,用别人一样的数据下进FPGA里面就能得到正弦波……)
各个脚输出都和别人对比了的,都是正确的……就是DA出不来数据……
难道我的板子有性别歧视?
有没有遇见跟我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A:
没有说明白重点,你和别人的硬件是不是同一版本,你可以拿示波器看看时需对不对,基准对不对

网友B:
性别歧视? 这板子没有这么智能吧

我看最后的数据传递时序方面的问题可能性大, 也许你还没有看仔细咯

网友C:
固定电压先输出咯?

楼主:
吃过饭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