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AD实现对正弦波的采样呢?

楼主(2016-09-23):
是否可以用AD实现对正弦波的采样呢?

网友A:
可以的,需要把正弦波转换为0-5V之间的电压,然后才能用AD采集的。

网友B:
看你的采样周期能做到多大了,采样周期小了也没意思。

网友C:
用ADC+DMA,看看速度是否可以达到呢

网友D:
stm32时12位ad,计算精度已经有限了。采样点数取决于你的计算和系统时序,一般18点计算有效值没啥问题,应该可以像模像样了

网友E:
STM32F1的AD转换速度是1us,但AD的速度是有限制的。采集50Hz的工频信号,无论那种方式采集都没什么大问题。高速采集需要启用ADC+DMA的方式,幸好STM32内置的SRAM都比较大,可以开辟一个大的SRAM区域作为DMA传输的目的地址(ADC数据缓冲)。采样点的多少跟你设置的AD转换速度和开辟的ADC数据缓冲的大小有关。能采集多大的频率你要自己计算。输入范围要明确,ADC不是什么难事,STM32做的手持示波器都出来了。

网友F:
没看过野火的板子么,STM32还可以做示波器的,采集个正弦波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G:
全采样。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

网友H:
可以的,采样点的多少而已,采是肯定可以采集到的。

网友I:
“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总有个可能的范围吧。然后根据这个范围作必要的分压或者放大

网友J:
仅使用AD,而不作保持处理的话,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要高于所测量信号的频率的多倍,越多越好。
然后再作些数据处理。

网友K:
过峰采。用rc做相位延迟、利用比较器与原始信号比较、可以拿到过峰的时刻、促发ad采样。还可以优化,比如把信号拓宽等等。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J:
仅使用AD,而不作保持处理的话,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要高于所测量信号的频率的多倍,越多越好。
然后再作 ...

是的,单片机的ad的速度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