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OPC modbus通讯

楼主(2016-09-23):
请教一下:
   我 NI OPC Server 连接建立MODBUS通讯,但是老是不成功,我的是win7 32位,NI软件是2012版。如下图: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但都不行:
方法一、在DCOM>>NI OPC Servers 2012的属性中,交互式用户为灰色不可设置,我按网上的方法运行 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 /regserver,没有任何效果。

方法二、只要我把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NI Variable Engine的服务状态先停止,后再按启动,那么就可以连接上了。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可以先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是通的。

网友A:
先参照RS485通信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硬件没有问题,我用DSC直接modbus都没问题

网友B(2017-03-08):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