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内部RC振荡 做串口通讯

楼主(2016-09-23):
STM32   内部RC振荡 做串口通讯 稳定可靠性如何?

网友A:
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上时间使用稳定性没测过

网友:
一般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看使用环境

网友C:
波特率低一点就行了,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其它地方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一直都是内部时钟串口跑的,没遇到过问题。(民用产品)

网友E:
搞9600波特率是完全可以的。高的话想误码率低就要用高精度的外部晶振了。

网友F:
可以用的,楼主试试看

网友G:
波特率降低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