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int型数据相除怎得到一个两位小数点的数字

楼主(2016-09-23):
如题,该问题的比较有意思的,,我们会问了——为什么不直接的用两个float型数据的相除的,不说两个小数点了,3个、4个的都不在话下的,,

这里还是归结到一点的——程序的执行效率及如编程者的习惯的。。。
我们经常用的数据就是Int型的,8位、16位、32位的整型数据的计算都比float型的数据来的直接、来的效率高的,尤其是做乘除运算的。。

楼主:
回到问题本省的。。。

该怎样实现呢?说简单也简单的拉,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大缩小的一个过程的,这只是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的。。
如正常情况下1/4=0.25的,但是在C语言的int型的数据运算中,我们发现最后得到的是0,,为啥呢?

楼主:
这里可以这样处理下的,直接的做如下运算的:(1*100)/4=25,这个25的在我们做数据解析的时候,不就可以直接的再/100的不久Ok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得到的int型数据25可以直接转换成float型的数据25.00的,没有任何数据的损失的。。

楼主:
好了,说了这么多的,大家也发表下意见的啊

网友A:
怎么感觉你像机器人…………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处理的算法的可以借鉴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可以这样处理下的,直接的做如下运算的:(1*100)/4=25,这个25的在我们做数据解析的时候,不就可以直 ...

这个做数据的扩大与缩小的处理的。。